[LKS32 软件] 直流有刷电机调速,一般是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22-09-27):
很多资料都是无刷电机调速,很好奇,有没有直流有刷电机的调速,这个一般是调节什么实现

网友A:
有专门的刷式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本质上是一个H桥电流驱动器,可以通过DAC或PWM调速,可以换向和刹车。如,A4950、DRV8870DDAR等。
直流电机的转速跟驱动电流成正比,你自己搭一个H桥实现电压驱动,用PWM调速也是可以的。本质上,驱动电压越大电机电流就越大转速也就越大。

网友A:
也可以拿两个H桥电流驱动器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我的步进电机FOC驱动板就这么做的。
我后面才领悟到,通过DAC方式调速时,这种电流驱动器是用恒流源来驱动电机的,驱动电流已经在硬件上做了闭环,所以用它来做FOC驱动就可以省略软件上的电流闭环。

网友B:
有刷得用驱动芯片吧

网友B(2022-11-06):
可以拿两个H桥电流驱动器驱动一个步进电机

网友C:
有专门的刷式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D(2022-12-20):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可以通过DAC或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