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一个温控器

楼主:
@21ic小可爱 @21ic小管家 @21小跑堂 @xmar @王栋春 ,#申请原创#

今晚加班的时候,有同事报修一个保温箱不工作了,还冒烟了,我赶紧去看看。
检测电压,用电器,都没有问题,把问题点放到这个温控器上,拆下来,一股烧焦味,上头。
拆下来后,暂时没有配件更换,拆了,从垃圾堆看到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坏的,那就拆这个,实在受不了烧焦的味道,拆这个没烧焦的,指不定还能修好。
型号为TN99,正面看不出有问题。

反面就看出来,都烧焦了。

保修螺丝处有一颗螺丝,拆下后就可以从前端抽出来。

后面一共有这几个端子口,1/2为供电输入220V,看着还有380V输入,但是没有接线端子,4567没有标识,8号有端子位,没标注功能,没压线螺丝。

这边端子口一共6个,两根3A报警输出,用于接报警灯,两根15A主控输出,用于接加热设备,两根感应传感器,控制温度启动关闭主控输出。

看到主输出的继电器的焊锡点,我好像知道这个温控器坏的原因了,功率过大,把焊锡点给融化了,然后即使温度低于设置最低温度,继电器有动作响声,但是融化的触点根本不动作。

接着往下看,因为拆开需要把端子都焊接下来,就没拆,简单看看里面结构。
首先一个变压器220v转11v,应该是用于驱动里面那颗芯片还有屏幕,继电器的。旁边有一颗保险。

第一个继电器小的,是控制报警灯的,输出为5A,输出点直接焊接到端子上了。

唯一的一颗芯片,在旁边,还有好多的电阻。
芯片的功能应该是驱动LED功能显示,还有控制开关管功能。

正面的面板有4个功能按键,开机,设置,上下选项按键,还有两个LED,绿色是输出显示,红色是报警显示。屏幕可以显示3个数字,功能还不少,可以设置最高温度150度,最低零下150度的。达到设置的温度,自动启动,我这边是用作保温,启动浴霸加热的灯泡,带两个275W灯泡,设置温度最高45度,最低35度。
温度会根据探头传感器来显示当前温度是否需要加热。
功能还可以切换华氏摄氏温度,校准温度,设置开机密码等等。

继电器的背部还有两颗针脚,可能别的功能,因为面板后面还有几个接线端子。

LED灯共用一根连接线,开机键是长按启动,与其他三个的功能按键走线不一样,应该可以直接控制开关管吧

继电器是红发品牌的,支持250V,最大15A的电流。

显示屏底部有个CON1,还有一个LED预留位置,应该也是支持其他功能。这个型号不需要,所以没有安装。
整块板材上没有看到生产日期的丝印,也不知道是多久生产的,估计时间不短,应该有七八年了。

以上就是整个拆机过程了。
工作原理为,接通220电源,从220电源处接一根火线到15A端子,15A端子另一头接用电输出,用电的零线与主电源零线一起接上,就可以了,把温控传感器接好,不接传感器的话,屏幕显示ERR错误,无法做任何操作。
报警输入端可以接报警灯。
设置好最高温度,当温度达到设置温度,主控切断15A继电器,报警灯关闭,温度低于设置启动温度,启动继电器,并且报警灯开启。

焊锡融化的位置已经焊接好了。不知道能继续用多久,加的焊锡比较多。
本次拆解就到这吧,原本是要拆解的,没找到给修好了。。。。。

楼主(2022-09-28):
已经修复,安装结束。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应个急吧,公司新的没买来,生产等着用,这不就是拆解看看,一看小毛病,简单修修凑合用吧。新的申请现在也不好批。公司不景气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本单位是坏了你若修好便是罪过,坛友懂得自懂,不便多言。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会动了某些人的蛋糕,,哈哈哈哈

网友B:
继电器的管脚和焊盘链接太短,你补焊了还可能坏,把继电器拆下来,焊上线能用的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的管脚和焊盘链接太短,你补焊了还可能坏,把继电器拆下来,焊上线能用的久点。 ...

凑合用吧,我也料到可能用不住,因为补锡时候触角位置,明显氧化,都挂不住焊锡了,直接往上一直加焊锡。用多久算多久吧。

网友C:
都是动手族!鼓励以下!
20年前我家里无论买多“贵重”的家电,都会拆开“优化”一番。
坏了就更不用说了——修!

网友D(点评):
新的舍不得优化啊

网友E(2022-11-01):
最关键的测温部分没细节。

网友F(2023-01-02):
本人从事温控相关产品开发多年,有需求可联系,QQ:1494942332    WX:YW-IOT

网友G:
这个温控看着这么冗余呢,必须要设计的这么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温控看着这么冗余呢,必须要设计的这么大的吗?

之前工业的设计可能就是需要这么大,功率大,所以一些元器件也会大一些

网友E(2023-02-07):
那不叫“焊锡熔化”,那是典型的假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不叫“焊锡熔化”,那是典型的假焊。

涨知识了,谢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