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LINK下载相关资料

楼主(2022-09-28):
JLINK Pack

当使用 JLINK Debugger 调试 MM32 微控制器或使用 JFlash 编程时,需安装本支持包,从而实现在 JFlash 中选择 MM32 芯片型号;在相关 IDE 调用 JLINK 调试时,自动匹配。

安装 J-Link 包的两种方法:
1、直接替换。解压缩压缩文件,拷贝解压缩文件,拷贝下面的文件夹文件和 JLink 安装文件夹,替换 JLinkDevices.xml 文件; JLink 必须是6.10或6.10以上的版本例如: JLink 安装到: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Devices\MindMotion\***.***  (Series Files must to be copied with Administrator)
\JLinkDevices.xml
2、使用安装文件,自动搜索 Segger 文件夹,然后安装文件。

网友A:
感谢分享,一般都可以用JLINK下载就是需要适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