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V单片机RTSP可以远程升级吗

楼主(2022-09-28):
现在有个可以U盘升级的触摸屏,想要把程序下载到屏幕中,然后通过modbus传输给单片机

网友A:
BOOTLOAR 不都是自已写的吗,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过MODBUS 协议是不是不怎么科学  地址范围太窄了吧   , 可以参考官方bootolad

网友B:
BootLoader搞好了想咋升级咋升级

网友C:
这种升级方式只能自己些Bootloader程序的。

网友D:
有现成的程序示例吗?关于Bootloader的程序好写嘛

网友E:
只要内存够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