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力锅怎么总也不好呢?

楼主(2022-09-28):
我的简珍牌2L 电压力锅,用了 2年半。因胶圈老化多次漏水(高压蒸汽把水喷出),水又流到里面的电路上引起跳闸。
前不久换了新的胶圈,换了 2 个(其中一个还是厚圈)都仍然有漏水现象,虽然没以前漏得多、没跳闸但也够吓人的了。
而且新圈都是在高压状态下漏水,就是锅已经加热到预定压力了,开始保持了,保持了几分钟后“吱”的一阵尖叫,蒸汽喷出。
是不是控制电路因多次短路,温度控制已经不准了,所以才会这样呢?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锅的防漏水功能也确实不好:里面装饭的是一个锅胆,外面加热的是另一个锅胆,一旦水进入两者之间,就必然流下去碰到电路板。而且我看了市面的其它牌子,也没法解决这问题。

                tyw  注

设计有缺陷呀,还是换了为好,有隐患呀。

网友A:
是不是胶圈和原装的有点差异造成的

网友B:
电压力锅有故障还是换新的吧,这玩意比较危险。去年的时候用了五六年的九阳压力锅就出故障了,老是不保压,自己修了几次也弄不好,有一次测试的时候漏气水喷出来了,太危险了。赶紧扔了买新的。锅不值钱,要是搞不好被烫了或电到了,那亏大了。

网友C:
是苏珀尔?还是野 ji 货?

网友D:
我们不喜欢压力锅,比较安全性总有一点点的问题,而且压力锅烧的实物口感不是那么好。

我也一样观点,高温食物变性,除非特别难熟的食物才需要;另外就是高原地区才该有这个

网友E:
媳妇买了一个2499元的电饭锅,才一个月,发现密封胶有破损,回寄维修点,维修师傅说是蟑螂啃的!好吧,我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不是蟑螂啃的,又寄回来了。

网友F:
电压力锅快速透实挺方便的

网友G:
买过美的电压力锅,也就400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