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RTC闹钟设置

楼主(2022-09-28):
#每日话题#

请教一下大家,RTC闹钟中断是怎么触发的,是设置一个时间,当日历时间到达这个时间就触发中断吗?客户我运行官方例程发现是1分钟触发一次,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可以选择闹钟匹配项,选择日期/时/分/秒的方式来触发

网友B:
一分钟触发一次的不是闹钟。你仔细看一下你所用的RTC的规格书,都会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C:
可以选择闹钟时间匹配项,例如选择秒作为匹配项,如果起始闹钟时间设置的是*时*分00秒,则每当日历时间到达00秒时就会触发一次闹钟,即每分钟触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闹钟时间匹配项,例如选择秒作为匹配项,如果起始闹钟时间设置的是*时*分00秒,则每当日历时间到达 ...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