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手持VH501TC采集仪如何连接传感器与读数

楼主(2022-09-28):
河北稳控科技多功能手持VH501TC采集仪如何连接传感器与读数

传感器连接与读数
振弦与温度传感器
振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NTC)均为无源传感,不需要连接电源线。 根据前述“设备组成和接口定义” 用对应颜色的鳄鱼夹分别连接振弦传感器线圈和温度传感器两端即可。传感器连接后,屏幕自动显示实时的测量结果。一般情况下,设备配套传感测线为一根 4 芯线,红黑线连接振弦线圈,另外两根连接温度传感器。
4 线制振弦传感器:红黑线连接振弦线圈,另外两根连接温度传感器。
3 线制振弦传感器: 红黑线连接振弦线圈, 蓝色线不使用, 黄色线连接温度传感器。
2 线制振弦传感器:红黑线连接振弦线圈, 黄、 蓝线不使用。
在实时数据窗口左下角,用百分比形式显示了当前正在测量的振弦传感器的信号质量,应在信号幅值和信号质量均较高时记录或者存储数据,必要时切换激励方法以得到最优的信号质量(详见“振弦传感器激励方法修改” 小节)。

电压与电流传感器
电压和电流传感器均为有源传感器,使用时需要连接电源线。
4 线制电压传感器: 红色、黑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负极连接黑色线,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正极连接黄色线。
3 线制电压传感器: 红色、黑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连接黄色线。
4 线制电流传感器: 红色、黑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负极连接黑色线,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正极连接蓝色线。
3 线制电流传感器: 红色、黑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连接蓝色线。
2 线制电流传感器: 红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极,蓝色线连接到传感器负极。

485 传感器
485 传感器均为 4 线制,其中两根为电源线,另外两根为通讯线。红色、黑色连接到传感器的电源正、负极,黄色连接信号线 A/D+,蓝色连接信号线B/D-。
两线制电子标签传感器
DSensor DSensor 专门研发的包含有传感器型号和计算参数的一体化传感器,可实时获取传感器型号、类型、量程、初始频率、计算参数等信息,当读数仪检测到电子标签传感器接入时,界面自动切换,显示传感器的基本信息和计算结果,计算结果以物理量形式显
示。红黑线连接振弦线圈,黄色连接电子标签正极,蓝色连接电子标签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