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每个单片机系统里都有晶振,怎么看晶振的主要参数?

楼主(2022-09-28):
晶振,在板子上看上去一个不起眼的小器件,但是在数字电路里,就像是整个电路的心脏。数字电路的所有工作都离不开时钟,晶振的好坏,晶振电路设计的好坏,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所以说晶振是智能硬件的“心脏”,几乎在所有的应用电路中都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广泛用于汽车电子、智能家居、数码电子、安防设备、通讯设备等不同领域。
每个单片机系统里都有晶振(晶体震荡器),在单片机系统里晶振的作用非常大,他结合单片机内部的电路,产生单片机所必须的时钟频率,单片机的一切指令的执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可以看到,晶振在完整的电路中必不可少,是一个系统的核心器件。所以,了解晶振,选择一颗晶振,怎么看晶振的主要参数,是工程师的必修课。
晶振的分类
晶振的分类有很多,在大多数的工程开发中,只需要从晶振的功能和实现的技术角度去分类:
1、最简单的是晶体振荡器(Crystal Oscillator),也叫钟振(SPXO);
2、在晶体振荡器的基础上加上电压调频功能,就叫压控晶振(VCXO);
3、加上温度补偿的晶振就叫做温补晶振(TCXO);
4、加上温度控制电路就叫做恒温晶振(OCXO);
这四类晶振也是国际电工委(IEC)的分类,除了上述四类,在发展中还有DCXO等晶振。
其中,随着5G、物联网、可穿戴电子设备等产业蓬勃发展,温补晶振(TCXO)应用需求量不断扩大,因此了解TCXO才能更好的应用TCXO。
温补晶振(以下简写为TCXO) 通过内部电路来感应环境温度,其传感器将温度信息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利用数字信号改变回路中的负载电容,使得内部电路可以控制晶振的输出频率,达到稳定输出频率的效果。 这意味着无论外部温度环境如何变化,器件都将保持其输出频率的稳定性。
TCXO的优点:
• 微型尺寸——占位面积仅为 2.0mm x 1.6mm
• 低功耗——低至 4mA
• 高稳定度——典型的TCXO 可达到±1ppm 到±0.28ppm,有些型号可低至±0.05ppm
随着设计和技术的进步,TCXO 可以提供与以往恒温晶振(OCXO)设计相媲美的频率稳定度,同时功耗显著降低,尺寸设计更为紧凑。
凭借其低功耗性能和微型尺寸设计,TCXO 最适合于移动及便携式应用,例如移动卫星通信、基站、雷达、信标和救援系统、WLAN、测试和仪器仪表等。这类别的晶体振荡器同时也是适用于 5G、基站和时钟频率参考领域的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应用中如何体现的呢

网友B:
我一般就是只看是不是有源还是无缘的 另外就是它的大小了

网友C:
精度,负载电容,温漂,工作温度范围等等。

网友D:
晶振主要参数有:1、工作频率;2、频率精度;3、频率稳定性;4、启动时间;5、相噪;6、可调性;7、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主要参数有:1、工作频率;2、频率精度;3、频率稳定性;4、启动时间;5、相噪;6、可调性;7、封装。 ...

在购买晶振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这么多的参数啊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时钟这种带各种补偿的晶振呢

网友G: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包括数字补偿晶体振荡器和微机补偿晶体振荡器。

网友H:
压控晶振是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一种,全称:电压控制晶体振荡器,是一种与晶体谐振器串联插入变容二二极管,根据外部加入的电压使二极管的容量发生变化,来达到输出频率可根据晶体谐振器的负载电容特性变化的晶体振荡器。

网友I:
老铁可以举一个具体的晶振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J:
MCU 主要 精度,温漂,工作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