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怎么控制几百个开关,要耐高压的?

楼主(2022-09-28):
用什么开关控制电路中的通断,电路中有1000V直流电。一共有200多路并联状态,所有开关都是断开的,按顺序每分钟闭合一路。也就是说第一路闭合开关,一分钟后第二路闭合第一路断开,过一分钟第三路闭合第二路断开……以此类推。用单片机好控制么?三极管什么的能当开关吗?继电器感觉大了点,200多路太多了,最好做的越小越好,小弟只有4分,望大神给个方案

网友A:
要控制多少V的电?

网友B:
200路不管是IO扩展还是控制开关都不少。

网友C:
耐高压的需要用干簧继电器

网友D:
有两个难点 一个是路数有点多 一个是电压比较高 所空间占用肯定少不了

网友E:
后边肯定是要级联输出芯片了 单片的话 成本太高

网友F:
这个需求如果是固定1min切换的话可以考虑不用单片机,用纯硬件电路方式实现,控制1000V可以用三极管驱动IGBT去控制,但是还是要看你的具体电流什么的

IGBT

网友G:
估计得考虑所谓的三八译码器之类的来节省引脚的开支

网友H:
1000V高压用普通的继电器肯定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网友I:
确实不清除三极管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J:
G用高压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mosfeat

网友K:
IO隔离控制继电器

网友L:
高压之间如何做到安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