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电流续流二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2-09-28):
电机驱动板子制动电阻用的,600V 20A,看了一下合适的二极管比我IGBT都要贵
诸位有什么型号推荐吗,或者有什么替代电路

网友A:
我有做高压大电流的功率器件,看你选择国产还是进口的。IGBT,二极管,电流电压采样这些都有,可以加一下V 34 234 0154

网友B:
20A100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