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5 结构体对齐模式

楼主(2022-09-28):
keil5 for arm ,对于32位机 比如AT32   结构体编译的时候是默认4字节对齐,且是小端模式~如果你自己有耐心 排好位置,则巧合到跟1字节对齐一样数值。如下图:

当需要保存一页数据的时候 传递SystermInfo 结构体首地址进去,
EEPROM_EraseAndWriteOnePage(FACTORY_FLASH_ADDRESS, (u32*)&SysInfo, NEED_SAVE_WORDS);

但如果当中有个u32 或 float类型的变量时候
   Dev_type 和 C之间 会占2个空位,作为  xx xx Dev_type Factory_recovery 补齐4字节!
因为下面函数是4字节写入  所以浪费了2字节内存空间和FLASH空间!
最方便是        就不用担心混入u32 float后 浪费内存和flash的问题了。

网友A:
感谢分享使用技巧

网友B:
我印象中有的CPU对32位数据的内存地址有要求,好像是要能被4还是2整除来着,所以我宁可手动排列结构体内不同数据的顺序,也不用pack(1)

网友A:
很多场合,数组需要这样对齐方式。

网友C:
这种对齐可是以牺牲速度作为代价

网友D:
pack成1后, ARM7下慢3倍,CortexM系列下慢1倍。X86下慢一倍。

网友E:
除非存储器资源特别紧张,同时对程序效率要求又不是太高的时候,才考虑使用。其他情况下,不推荐这种做法。

网友F:
不推荐这样

网友G:
图片能换个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