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工业按键检测_STM32中断方式检测按键

楼主:
1.简述

对于按键,常见的是通过MCU不断检测按键连接 GPIO 的状态变化(高–>低或低—>高),来确认是否有按键输入,这样的缺点很明显,MCU 一直在循环检测,对资源是一种浪费,不够高效。对于STM32,GPIO 是可以配置成中断的,有这个优势,我们就可以通过中断的方式来检测 GPIO 上电平的变化,进一步的得到按键的状态。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扎波罗热人」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62068/article/details/112050470

楼主(2022-09-28):
2.硬件电路

按键无上拉电阻,需要在 GPIO 上设为上拉状态,提供一个确定电平。

楼主:
3.驱动实现

//按键初始化做了三件事

///1.按键连接的GPIO初始化;2.中断配置初始化;3.中断优先级配置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复用功能时钟打开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关闭JTA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5); //配置GPIO为中断引脚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检测是否触发对应的中断

{

delay_ms(10);

LED0 = !LED0;//按键触发,灯的状态翻转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清除中断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