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ADC电路 连接

楼主:
AD, ST, dc
楼主的原理图有错误:电容应该放到引脚处。

要使用stm32f407的adc来采集外部电池电压,电压最大为8.4V,使用电阻分压到2.5V由ADC采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分压的电阻选取多大的合适?如果分压电阻太小,功耗会比较大,电阻太大的话则会分压不准确,ADC的输入阻抗会与电阻并联。所以想请教大家STM32的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外部的分压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我从官方看到的ADC的参考电路如下:

楼主(点评):
原文: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598055-1-1.html

楼主(2022-09-28):
那个R AIN电阻是必须的吗?再有,那个RADC电阻

楼主:
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  这个是开关取样电阻,是为了缓冲采样电流.
将采样电容器器充电到适当电压所需的电流必须由连接到模数转换器输入端的外部电路提供。当RADC是导线时,对电容器进行充电需要大电流。这一瞬态电流的大小是采样电容器容值、电容开关频率和采样节点电压的函数。
这个开关电流由下式表示:
  Iin=CVf
其中,C为采样电容器的电容值,V为采样节点上的电压,f为采样开关进行开关操作的频率。这个开关电流会在采样节点产生较高的电流尖峰

楼主:
两个 箝位二极管可有效限制加在转换器内部晶体管上的电压。如果输入电压与电源轨之差超过了二极管压降(通常为0.7V),则二极管将开始传导电流并限制电压。

楼主:
1.Rain 就是你的信号源的等效阻抗,按照你的图里就是Rain = 10/(10+23.6);
2.电阻可以取大点,可以按照407手册里最大Rain=50K,你算下分压电阻就好了!

3.如果想降低点等效阻抗可按照图加对地电容,由于电容充放电需要时间,要获得准确点的值,必须降低采用频率Fadc,也就是提高采用周期!

楼主:
1.分压电阻没必要太精确,确保最大分压低于AD满量程即可,串入电位器进行校准
2.输入阻抗尽可能大一些。宽范围电压采样情况下,可以选用低温漂电阻
3.如 8.4伏最大电压,可以采用300K+100K电阻+5K电位器。ADC满量程输入电压大约2.2V。按比例换算成电池电压即可。3.3V/4096/(100/400)=0.003,即可实现3mV的电池电压测量分辨率。

楼主:
我在使用中分压电阻一般用100K左右,加入那只电容可以降低ADCc采样时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