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N8209D计量项目

楼主(2022-09-28):
1.芯片5V供电的话,逻缉电平必须也要5V.
#define RN8209_CS(ch,x) if(ch ==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SPI_CS2_Pin, x);\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SPI_CS1_Pin, x);

#define RN8209_REST(ch,x) if(ch ==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RN8209_RST2_Pin, x);\
                                                 else  HAL_GPIO_WritePin(GPIOB, RN8209_RST1_Pin, x);

#define RN8209_MOSI(x)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x)  //PA4
#define RN8209_MISO()     HAL_GPIO_ReadPin(GPIOA, GPIO_PIN_3)  //PA3
#define RN8209_CLK(x)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0, x)  //PA0

楼主:
void RN8209D_CalibrateInit(uint8_t ch)
{
    uint8_t regbuf[4],Addr[1],TEMP[1]={0};
    uint8_t status = 1;
          RN8209_REST(ch,GPIO_PIN_SET); //RN8209D_CS_CLR();
          delay_us(100);//
          RN8209_REST(ch,GPIO_PIN_RESET); //RN8209D_CS_CLR();
    delay_us(500);//
          RN8209_REST(ch,GPIO_PIN_SET); //RN8209D_CS_CLR();
    //读取RN8209 DeviceID
         //Addr[0]=Reg_DeviceID;
           RN8209D_ReadReg(Reg_DeviceID,regbuf,3,ch);
                 //printf("Reg_DeviceID:%X %X %X\r\n",regbuf[0],regbuf[1],regbuf[2]);
    if(RN8209D_ReadReg(Reg_DeviceID,regbuf,3,ch) == 0){
        if((regbuf[0]==0x82)&&(regbuf[1]==0x09)&&(regbuf[2]==0x00)){
            status = 0;
                                          printf("Reg_DeviceID:%X %X %X\r\n",regbuf[0],regbuf[1],regbuf[2]);
        }
        else{
            status = 1;
        }
    }

    //status = 0;
    if(status == 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209D_WriteReg(WREN,regbuf,1,ch);
                          regbuf[0]=0;

        //复位
        regbuf[0] = 0xFA;
        RN8209D_WriteReg(WREN,regbuf,1,ch);
        HAL_Delay(2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209D_WriteReg(WREN,regbuf,1,ch);
        //系统控制寄存器
        regbuf[0] = 0x00;
        regbuf[1] = 0x43;  //PGA=4 开启通道B 0x51
        RN8209D_WriteReg(Reg_SYSCON,regbuf,2,ch);
                          memset(regbuf,0,2);
        //memcpy(regbuf,TEMP,2);
        RN8209D_ReadReg(Reg_SYSCON,regbuf,2,ch);
                          //printf("SysStatusAddr:%X %X %X\r\n",regbuf[2],regbuf[1],regbuf[0]);
        //写HFCONST
        regbuf[0] = 0x14;
        regbuf[1] = 0x25;
        RN8209D_WriteReg(Reg_HFCONST,regbuf,2,ch);
        memset(regbuf,0,2);//memcpy(regbuf,TEMP,2);
        RN8209D_ReadReg(Reg_HFCONST,regbuf,2,ch);
                                //printf("SysStatusAddr:%X %X %X\r\n",regbuf[2],regbuf[1],regbuf[0]);
        //启动功率
        regbuf[0] = 0x00;//0x01;
        regbuf[1] = 0x60;//0x2D;
        RN8209D_WriteReg(Reg_PStart,regbuf,2,ch);
        regbuf[0] = 0x01;
        regbuf[1] = 0x20;//0x2D;
        RN8209D_WriteReg(Reg_DStart,regbuf,2,ch);
        //计量控制
        regbuf[0] = 0x00;  //80电能读后清零
        regbuf[1] = 0x03;
        RN8209D_WriteReg(Reg_EMUCON,regbuf,2,ch);
        //计量控制2
        regbuf[0] = 0x00;
        regbuf[1] = 0xB0;  //自定义电能寄存器为B通道
        RN8209D_WriteReg(Reg_EMUCON2,regbuf,2,ch);
        //B通道电流增益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IBGain,regbuf,2,ch);  //
        //A通道有功功率增益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GPQA,regbuf,2,ch);
        //B通道有功功率增益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GPQB,regbuf,2,ch);
        //A通道相位校正
        regbuf[0] = 0;
        RN8209D_WriteReg(Reg_PhsA,regbuf,1,ch);
//                                regbuf[0] = 0;
//                                RN8209D_ReadReg(Reg_PhsA,regbuf,1,1);
//                                printf("Reg:%X\r\n",regbuf[0]);

        //B通道相位校正
        regbuf[0] = 0;
        RN8209D_WriteReg(Reg_PhsB,regbuf,1,ch);
        //A通道有功功率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APOSA,regbuf,2,ch);
        //B通道有功功率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APOSB,regbuf,2,ch);
        //A通道无功功率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RPOSA,regbuf,2,ch);
        //B通道无功功率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RPOSB,regbuf,2,ch);
        //A通道电流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IARMSOS,regbuf,2,ch);
        //B通道电流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209D_WriteReg(Reg_IBRMSOS,regbuf,2,ch);
        //校表时不要写保护

                                regbuf[0] = 0;
        regbuf[1] = 0;
                                regbuf[2] = 0;
                                memset(regbuf,0,3);
                                //RN8209D_ReadReg(EMUStatus,regbuf,3,ch);
                                //printf("SysStatusAddr:%X %X %X\r\n",regbuf[2],regbuf[1],regbuf[0]);

    }
}

网友A(点评):
楼主有完整的RN8209d的代码嘛

网友B(点评):
调试好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