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rf3网络性能测试工具详解

楼主(2022-09-28):
网络性能评估主要是监测网络带宽的使用率,将网络带宽利用最大化是保证网络性能的基础,但是由于网络设计不合理、网络存在安全漏洞等原因,都会导致网络带宽利用率不高。要找到网络带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就需要对网络传输进行监控,此时就需要用到一些网络性能评估工具,而Iperf就是这样一款网络带宽测试工具。

一、Iperf简介
1、什么是iperf?
Iperf是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开发的一种开源的网络性能测试工具。可以用来测试网络节点间(也包括回环)TCP或UDP连接的性能,包括带宽、抖动以及丢包率,其中抖动和丢包率适应于UDP测试,而带宽测试适应于TCP和UDP。
Iperf是一款基于TCP/IP和UDP/IP的网络性能测试工具,可以用来测量网络带宽和网络质量,提供网络延迟抖动、数据包丢失率、最大传输单元等统计信息。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了解并判断网络性能问题,从而定位网络瓶颈,解决网络故障。
Iperf 是一款基于命令行模式的网络性能测试工具,是跨平台的,提供横跨Windows、Linux、Mac的全平台支持。iperf 全程使用内存作为发送/接收缓冲区,不受磁盘性能的影响,对于机器配置要求很低。不过由于是命令行工具, iperf 不支持输出测试图形。
Iperf可以测试TCP和UDP带宽质量,具有多种参数和UDP特性,可以用来测试一些网络设备如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等的性能。
2、Iperf的功能
(1)TCP方面
① 测量网络带宽
② 报告MSS/MTU值的大小和观测值
③ 支持TCP窗口值通过套接字缓冲
④ 当P线程或Win32线程可用时,支持多线程。客户端与服务端支持同时多重连接
(2)UDP方面
① 客户端可以创建指定带宽的UDP流
② 测量丢包
③ 测量延迟
④ 支持多播
⑤ 当P线程可用时,支持多线程。客户端与服务端支持同时多重连接(不支持Windows)
(3)其他方面
① 在适当的地方,选项中可以使用K(kilo-)和M(mega-)。例如131072字节可以用128K代替。
② 可以指定运行的总时间,甚至可以设置传输的数据总量。
③ 在报告中,为数据选用最合适的单位。
④ 服务器支持多重连接,而不是等待一个单线程测试。
⑤ 在指定时间间隔重复显示网络带宽,波动和丢包情况。
⑥ 服务器端可作为后台程序运行。
⑦ 服务器端可作为Windows 服务运行。
⑧ 使用典型数据流来测试链接层压缩对于可用带宽的影响。
二、Iperf的安装
1、iperf的版本
Iperf有两种版本,windows版和linux版本。
(1)Unix/Linux版
Unix/Linux版更新比较快,版本最新,目前最新的版本是iperf3.0。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尽量使用linux环境测试。
(2)Windows版
Windows版iperf叫jperf,或者xjperf,更新慢,目前最新版本为1.7(打包在jperf中)。
jperf是在iperf基础上开发的图形界面程序,简化了复杂命令行参数的构造,而且还能保存测试结果,同时实时图形化显示结果。
2、Windows版iperf安装
对于windows版的iperf,下载安装包后直接解压,然后将解压出来的iperf.exe和cygwin1.dll复制到%systemroot%目录即可。
3、Linux版iperf安装
(1)在线安装:
CentOS安装:yum install -y iperf3
Debian和Ubuntu安装:apt-get install iperf3
(2)离线安装:下载相应版本的安装包
gunzip -c iperf-.tar.gz | tar -xvf – cd iperf-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三、Iperf的使用
1、Iperf的工作模式
Iperf可以运行在任何IP网络上,包括本地以太网、接入因特网、Wi-Fi网络等。在工作模式上,iperf运行于服务器、客户端模式下,其服务器端主要用于监听到达的测试请求,而客户端主要用于发起测试连接会话,因此要使用iperf至少需要两台服务器,一台运行在服务器模式下,另一台运行在客户端模式下。
在完成iperf安装后,执行“iperf3 –h”即可显示iperf的详细用法。iperf的命令行选项共分为三类,分别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公用选项、服务器端专用选项和客户端专用选项。
2、Iperf常用参数(测试够用)
(1)-s,–server:iperf服务器模式,默认启动的监听端口为5201,eg:iperf -s
(2)-c,–client host:iperf客户端模式,host是server端地址,eg:iperf -c 222.35.11.23
(3)-i,–interval:指定每次报告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eg:iperf3 -c 192.168.12.168 -i 2
(4)-p,–port:指定服务器端监听的端口或客户端所连接的端口,默认是5001端口。
(5)-u,–udp:表示采用UDP协议发送报文,不带该参数表示采用TCP协议。
(6)-l,–len:设置读写缓冲区的长度,单位为 Byte。TCP方式默认为8KB,UDP方式默认为1470字节。通常测试 PPS 的时候该值为16,测试BPS时该值为1400。
(7)-b,–bandwidth [K|M|G]:指定UDP模式使用的带宽,单位bits/sec,默认值是1 Mbit/sec。
(8)-t,–time:指定数据传输的总时间,即在指定的时间内,重复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包。默认10秒。
(9)-A:CPU亲和性,可以将具体的iperf3进程绑定对应编号的逻辑CPU,避免iperf进程在不同的CPU间调度。
3、通用参数(Server端和Client端共用)
(1)-f,–farmat [k|m|g|K|M|G]:指定带宽输出单位,“[k|m|g|K|M|G]”分别表示以Kbits, Mbits, Gbits, KBytes, MBytes,GBytes显示输出结果,默认Mbits,eg:iperf3 -c 192.168.12.168 -f M
(2)-p,–port:指定服务器端监听的端口或客户端所连接的端口,默认是5001端口。
(3)-i,–interval:指定每次报告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eg:iperf3 -c 192.168.12.168 -i 2
(4)-F:指定文件作为数据流进行带宽测试。例如:iperf3 -c 192.168.12.168 -F web-ixdba.tar.gz
4、Server端专用参数
(1)-s,–server:iperf服务器模式,默认启动的监听端口为5201,eg:iperf -s
(2)-c,–client host:如果iperf运行在服务器模式,并且用-c参数指定一个主机,那么iperf将只接受指定主机的连接。此参数不能工作于UDP模式。
(3)-D:Unix平台下将Iperf作为后台守护进程运行。在Win32平台下,Iperf将作为服务运行。
(4)-R:卸载Iperf服务(仅用于Windows)。
(5)-o:重定向输出到指定文件(仅用于Windows)。
(6)-P,–parallel:服务器关闭之前保持的连接数。默认是0,这意味着永远接受连接。
5、Client端专用参数
(1)-c,–client host:iperf客户端模式,host是server端地址,eg:iperf -c 222.35.11.23
(2)-u,–udp:表示采用UDP协议发送报文,不带该参数表示采用TCP协议。
(3)-b,–bandwidth [K|M|G]:指定UDP模式使用的带宽,单位bits/sec,默认值是1 Mbit/sec。
(4)-t,–time:指定数据传输的总时间,即在指定的时间内,重复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包。默认10秒。
(5)-l,–len:设置读写缓冲区的长度,单位为 Byte。TCP默认为8KB,UDP默认为1470字节。通常测试 PPS 的时候该值为16,测试BPS时该值为1400。
(6)-n,–num [K|M|G]:指定传输数据包的字节数,例如:iperf3 -c 192.168.12.168 –n 100M
(7)-P,–parallel:指定客户端与服务端之间使用的线程数。默认是1个线程。需要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同时使用此参数。
(8)-w,–window:指定套接字缓冲区大小,在TCP方式下,此设置为TCP窗口的大小。在UDP方式下,此设置为接受UDP数据包的缓冲区大小,用来限制可以接收数据包的最大值
(9)-B,–bind:用来绑定一个主机地址或接口,这个参数仅用于具有多个网络接口的主机。在UDP模式下,此参数用于绑定和加入一个多播组。
(10)-M,–mss:设置TCP最大信息段的值
(11)-N,–nodelay:设置TCP无延时
(12)-V:绑定一个IPv6地址。
(13)-d,–dualtest:运行双测试模式。将使服务器端反向连接到客户端,使用-L参数中指定的端口(或默认使用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端的端口)。使用参数-r以运行交互模式。
(14)-L,–listenport:指定服务端反向连接到客户端时使用的端口。默认使用客户端连接至服务端的端口。
(15)-r,–tradeoff:往复测试模式。当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测试结束时,服务器端反向连接至客户端。当客户端连接终止时,反向连接随即开始。如果需要同时进行双向测试,请尝试-d参数。
6、其他参数
(1)-h,–help:显示命令行参考并退出。
  1. [root]# iperf3 -h
  2. Usage: iperf3 [-s|-c host] [options] iperf3 [-h|--help] [-v|--version]

(2)-v,–version:显示版本信息和编译信息并退出。
四、Iperf使用实例
1、环境准备:
(1)Server端IP地址:192.168.0.120
(2)Server端IP地址:192.168.0.121

楼主:
四、Iperf使用实例
1、环境准备:
(1)Server端IP地址:192.168.0.120
(2)Server端IP地址:192.168.0.121
2、测试TCP吞吐量
(1)Server端开启iperf的服务器模式,指定TCP端口:
[root@iperf-server ~]# iperf3 -s -i 1 -p 520
------------------------------------------------------------
Server listening on TCP port 520
TCP window size: 85.3 KByte (default)
------------------------------------------------------------

(2)Client端启动iperf的客户端模式,连接服务端
[root@iperf-client ~]# iperf -c 192.168.0.120 -i 1 -t 60 -p 520
------------------------------------------------------------
Client connecting to 192.168.0.120, TCP port 520
TCP window size: 45.0 KByte (default)
------------------------------------------------------------
[ 3] local 192.168.0.121 port 50616 connected with 192.168.0.120 port 520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 3] 0.0-10.1 sec 1.27 GBytes 1.08 Gbits/sec

(3)Server端监听结果
------------------------------------------------------------
Server listening on TCP port 5001 TCP window size: 85.3 KByte (default)
------------------------------------------------------------
[ 4] local 192.168.0.120 port 520 connected with 192.168.0.121 port 50616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 4] 0.0-10.1 sec 1.27 GBytes 1.08 Gbits/sec
① Interval表示时间间隔。
② Transfer表示时间间隔里面转输的数据量。
③ Bandwidth是时间间隔里的传输速率。
(4)测试多线程TCP吞吐量
如果没有指定发送方式,iPerf客户端只会使用单线程。
iperf3 -c 192.168.0.120 -P 30 -t 60

(5)进行上下行带宽测试(双向传输)
iperf3 -c 192.168.0.120 -d -t 60

(6)停止iperf3服务进程
要停止iperf3服务进程,请按CTRL+z或CTRL+c
建议在Server端执行sar命令来统计实际收到的包并作为实际结果:sar -n DEV 1 320。
3、测试UDP吞吐量
带宽测试通常采用UDP模式,因为能测出极限带宽、时延抖动、丢包率。在进行测试时,首先以链路理论带宽作为数据发送速率进行测试,例如,从客户端到服务器之间的链路的理论带宽为100Mbps,先用-b 100M进行测试,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包括实际带宽,时延抖动和丢包率),再以实际带宽作为数据发送速率进行测试,会发现时延抖动和丢包率比第一次好很多,重复测试几次,就能得出稳定的实际带宽。
(1)Server端开启iperf的服务器模式,指定UDP端口:
[root@iperf-server ~]# iperf3 -s -i 1 -p 521
------------------------------------------------------------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521
------------------------------------------------------------

(2)Client端启动iperf的客户端模式,连接服务端
[root@iperf-client ~]# iperf3 -u -c 192.168.0.120 -b 100m -t 60 -p 521
------------------------------------------------------------
Client connecting to 192.168.0.120, port 521
------------------------------------------------------------
[ 3] local 192.168.0.121 port 50616 connected with 192.168.0.120 port 521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TotalDatagrams
[ 3] 0.0-10.1 sec 1.27 GBytes 1.08 Gbits/sec 82

(3)Server端监听结果
------------------------------------------------------------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521
------------------------------------------------------------
[ 4] local 192.168.0.120 port 520 connected with 192.168.0.121 port 50616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Jitter Lost/Total Datagrams
[ 4] 0.0-10.1 sec 1.27 GBytes 1.08 Gbits/sec 0.007 ms 0/82 (0%)
① Jitter为抖动,在连续传输中的平滑平均值差。
② Lost为丢包数量。
③ Total Datagrams为包数量。
(4)测试多线程UDP吞吐量
如果没有指定发送方式,iPerf客户端只会使用单线程。
iperf3 -u -c 192.168.1.1 -b 5M -P 30 -t 60

(5)进行上下行带宽测试(双向传输)
iperf3 -u -c 192.168.1.1 -b 100M -d -t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