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103VCT6和GDF103VET6的DAC通道1无输出

楼主(2022-09-28):
项目需要2路DAC输出,采用DMA模式,定时器触发。程序在stm32F103vdt6上已经实现了,换成GDF103VCT6芯片后,出现了只有DAC通道2输出,通道1无输出的问题。先是怀疑DMA模式和定时器触发导致的,就关闭了DMA模式和定时器触发,直接向寄存器写数,结果还是一样。又怀疑可能是芯片的问题,换成了GDF103VET6,还是只有DAC通道2输出。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GD32的芯片和stm32的芯片在DAC上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A:
PA4配置成模拟模式了没,你直接向寄存器写数,看下输出寄存器OUT0_DO更新了没?

网友B:
它们的编号不一样,STM32编号从1开始,GD32编号从0开始,STM32的DAC1对应GD32的DAC0,还有SPI和TIMER也是类似情况。
所以,看看是不是没注意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4配置成模拟模式了没,你直接向寄存器写数,看下输出寄存器OUT0_DO更新了没? ...

引脚配置的是AIN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们的编号不一样,STM32编号从1开始,GD32编号从0开始,STM32的DAC1对应GD32的DAC0,还有SPI和TIMER也是类 ...

我看了stm32和GD的手册,DAC寄存器的地址和内容都是一样的。GD的DAC1对应stm32的DAC2,GD的DAC0对应stm32的DAC1。现在相当于GD的DAC0无输出,DAC1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stm32和GD的手册,DAC寄存器的地址和内容都是一样的。GD的DAC1对应stm32的DAC2,GD的DAC0对应stm32 ...

那就看下DAC0的输出寄存器到底有没有数据,你写寄存器写的是保持寄存器,数据从保持寄存器搬运到输出寄存器后,才会有输出。如果输出寄存器有值,那就检查硬件电路,VDDA,VREF这些模拟供电部分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个低级错误,引脚初始化时PA4没有设置上。stm32的片子能够正常输出,所以一直没有仔细看这段代码。不过说明stm32和GD的片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GD的片子每一步都要正确设置

网友C:
在io配置上两个接口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屏蔽一下通道2的配置 然后看看通道2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这样能确定是不是编号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个低级错误,引脚初始化时PA4没有设置上。stm32的片子能够正常输出,所以一直没有仔细看这段 ...

楼主使用的这俩芯片在 硬件上是不兼容的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个低级错误,引脚初始化时PA4没有设置上。stm32的片子能够正常输出,所以一直没有仔细看这段 ...

如果引脚不进行设置的话 无论是哪个厂家的都不能输出 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个低级错误,引脚初始化时PA4没有设置上。stm32的片子能够正常输出,所以一直没有仔细看这段 ...

我觉得如果不做移植  都是从头自己写的话 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H:
这种不同厂家移植出现的问题 应该仔细的检查每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