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SLEEP 下RTC 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2-09-28):
请教,G455 SLEEP 下RTC这样配置是否存在唤醒问题,我是在EXIT20配置的,  RTC_SetWakeUpCounter(9)只配置了一次,是否需要在中断配置,;谢谢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USART,TX: PC10 RX: PC11*/
    log_init();
    log_info("\r\n RTC Init \r\n");
    /* Enable PWR Clock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PWR, ENABLE);
    /* RTC date time alarm default value*/
    RTC_DateAndTimeDefaultVale();
    /* RTC clock source select */
    RTC_CLKSourceConfig(RTC_CLK_SRC_TYPE_LSI, true, true);
    RTC_PrescalerConfig();
    log_info("\r\n RTC configured....\r\n");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e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
    RTC_DateRegulate();
    RTC_TimeRegulate();
    /* wake up clock select */
    RTC_ConfigWakeUpClock(RTC_WKUPCLK_CK_SPRE_16BITS);
    /* wake up timer value */
    RTC_SetWakeUpCounter(9);
#if (RTC_ALARM_TEST_TYPE   ==  RTC_ALARM_TEST_TYPE_IRQ) // 1.Alarm interrupt test
    EXTI20_RTCWKUP_Configuration(ENABLE);
    /* Enable the RTC Wakeup Interrupt */
    RTC_ConfigInt(RTC_INT_WUT, ENABLE);
    RTC_EnableWakeUp(ENABLE);

    while (1)
    {
        /* Insert a long delay */
        delay(60);
                          log_info("\r\n enter sleep  \r\n");
                          /* Request to enter SLEEP mode*/
       PWR_EnterSLEEPMode(SLEEP_NOW, PWR_STOPENTRY_WFI);

        log_info("\r\n sleep Wakeup From RTC \r\n");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NT_WUT) != RESET)
    {
        RTC_ClrIntPendingBit(RTC_INT_WUT);

                          EXTI_ClrITPendBit(EXTI_LINE20);

    }
}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频繁修改唤醒时间的话就不需要在中断进行配置

网友B:
看起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