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子负载的电路中,能够用比较器代替运放?

楼主(2022-09-28):
问一下,我看很多电子负载是用lm358比较电压来控制mos来恒流的,为什么很少看到用lm393比较器来做的,
如果只与tl431的基准电压出来的vref来比较,运放也只是当作比较器用,能不能替代。

网友A(点评):
资料来自网络,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LM393是双电压比较器,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不能直接代换,但是在某些要求不是很精密的电路里面运放是可以当作电压比较器来使用的,但是运放不能用比较器来代替,因为没有放大功能,358换393时应去掉原来393输出端的上拉电阻。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楼主:
可是用来恒流输出的时候,运放的作用也只是作为比较器来使用,比较器加上个上拉电阻后,不一样可以关断和开启mos吗?

网友B:
运放、比较器在一定呈度上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运放近似于推挽输出的比较器。(有些高速比较器就是推挽输出的)
比较器输出加低通滤波就能近似于运放。

网友C(点评):
根本应用诉求不同,设计思路也不同。最多是低速比较时,运放当作比较器用,比较器绝对不能用运放工作于闭环中。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而且我们公司的电源产品里用比较器作为运放用过,只是加了一些东西。

网友D:
你确定这个运放是用作比较器使用?
这是压控恒流源啊,运放是跟随器的接法,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也是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可以实现线性调节电流,,同相输入端的电压除以采样电阻,就是控制的恒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这个运放是用作比较器使用?
这是压控恒流源啊,运放是跟随器的接法,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 ...

我对这方面的原理查到的是电子负载的原理是控制内功率MOSFET或晶体管的导通量(占空比),如果是通过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来不断开关mos管,那样运放的输出不是也是通过比较参考电压和采样电压来当作比较器使用吗?

网友E:
个人简单理解楼主的应用电路,就是这里运放输出的是模拟量线性电压调整MOS管,而如果用比较器就是类似开关量的通断MOS管而且开关导通时MOS管的G极电压是固定的,MOS输出的电流应该也是脉冲形态的。

网友F:
电路处于稳态时,运放工作用于线性放大模式。而比较器,往往不能稳定于放大模式,会发生高频振荡,比如LM339、LM393就可能震荡于几百KHz的频率。

网友G:
运放支持负反馈,因为闭环稳定。比较器一般负反馈相位特性不好,一旦闭环就很容易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