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想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2-09-28):
ULN2003,我的理解就是类似于一个具有更大灌电流能力的51mcu的P0口,如果想输出方波的话就必须要通过电阻上拉,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不?

@sjnh :那用什么?光耦吗
是,但用电阻上拉驱动能力是个问题;要想输出方波就别用2003

网友A:
看它的器件手册,或动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2003是达林顿晶体管电路。 你想要输出高低电平的话可以用 595

网友C:
理解对,如果想输出方波的话就必须要通过电阻上拉。

网友D:
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对,如果想输出方波的话就必须要通过电阻上拉。

好的,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器件手册,或动手试一下就知道了。

论坛是讨论的地方,懂吗

网友E:

2003是达林顿晶体管OC输出,所以必须有上拉才能有高电平。

网友F(2022-11-19):

这个芯片是OC也就是开集电极输出的,必须要加上拉电阻才得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