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菜单式MP3播放控制

楼主(2022-09-29):
尽管在ESK32-21001扩展板上配有I2S功能单元,但HT32F54253却没有 I2S接口,因此就无法借助它来实现语音播放功能了。为此,我们可以借助MP3功能模块来实现音乐播放的功能,其外观及引脚布局见图1所示。

1 MP3功能模块

MP3功能模块支持2种工作模式,即按键操控模式和串口控制模式。为了便于直观地以菜单的方式来选取乐曲,是由MDM_2802显示模块来显示播放菜单,并以“★”来进行指示标识,其界面效果如图2所示。
2 界面效果
进行选取操作则是通过扩展板上机械按键,并采用巡回的处理方式来处理,其效果如图3所示。
3 菜单选择
在菜单选取时,K1键是向下选取,K2键则是向上选取。,按键的电路连接如图4所示。
4 按键原理图
K1键的处理函数为:
void  KEY1(void)
{
  int i;
  FlagStatus InputStatus = SET;
  InputStatus = GPIO_ReadInBit(HT_GPIOB, GPIO_PIN_2);
  if(InputStatus == RESET)
  {
                   if(w<180)
                   {
                              showhanzi16(30,75+w,37,RED,RED);
                              playn(w/30);
                              w=w+30;
                              showhanzi16(30,75+w,37,YELLOW,RED);
                              for(i=0; i<10; i++)
              {
                    UxART_TxSend(cmd3[i]);
              }
                   }
                   else
                   {
                              showhanzi16(30,255,37,RED,RED);
                              w=0;
                              showhanzi16(30,75+w,37,YELLOW,RED);
                   }
                   while(GPIO_ReadInBit(HT_GPIOB, GPIO_PIN_2) == RESET);
  }
}

K2键的处理函数为:
void  KEY2(void)
{
  int i;
  FlagStatus InputStatus = SET;
  InputStatus = GPIO_ReadInBit(HT_GPIOD, GPIO_PIN_3);
  if(InputStatus == RESET)
  {
                   if(w>=30)
                   {
                              showhanzi16(30,75+w,37,RED,RED);
                              playn(w/30);
                              w=w-30;
                              showhanzi16(30,75+w,37,YELLOW,RED);
              for(i=0; i<10; i++)
              {
                 UxART_TxSend(cmd3[i]);
              }
                   }
                   else
                   {
                              showhanzi16(30,75,37,RED,RED);
                              w=180;
                              showhanzi16(30,255,37,YELLOW,RED);
                   }
                   while(GPIO_ReadInBit(HT_GPIOD, GPIO_PIN_3) == RESET);
  }
}

在MP3功能模块的控制上是将其RX引脚与PA4相连接,从而接收核心板所发送的指令,其测试结果如图6所示。
图5 串口通信接口
图6 指令发送
实现菜单显示及选择处理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UxART_Configuration();
    UxART_TxTest();
         app_tft_init();
         ili9341_init();
         ili9341_clear(RED);
         LCD_DrawLine(WHITE ,0, 50, 239, 50);
         LCD_DrawLine(WHITE,0, 290, 239, 290);
         BACK_COLOR=RED;
         POINT_COLOR=YELLOW;
         showimage();
         GUI_DispChar('M', 80,16);
         GUI_DispChar('P', 90,16);
         GUI_DispChar('3', 100,16);
         showhanzi16(115,16,32,WHITE,RED);
         showhanzi16(135,16,33,WHITE,RED);
         showhanzi16(155,16,34,WHITE,RED);
         showhanzi16(175,16,35,WHITE,RED);
         showhanzi16(195,16,36,WHITE,RED);
         showhanzi16(60,75,0,YELLOW,RED);
         showhanzi16(80,75,1,YELLOW,RED);
         showhanzi16(100,75,2,YELLOW,RED);
         showhanzi16(30,75,37,YELLOW,RED);
         showhanzi16(60,105,3,YELLOW,RED);
         showhanzi16(80,105,4,YELLOW,RED);
         showhanzi16(100,105,5,YELLOW,RED);
         showhanzi16(120,105,6,YELLOW,RED);
         showhanzi16(60,135,7,YELLOW,RED);
         showhanzi16(80,135,8,YELLOW,RED);
         showhanzi16(60,165,9,YELLOW,RED);
         showhanzi16(80,165,10,YELLOW,RED);
         showhanzi16(60,195,11,YELLOW,RED);
         showhanzi16(80,195,12,YELLOW,RED);
         showhanzi16(100,195,13,YELLOW,RED);
         showhanzi16(120,195,14,YELLOW,RED);
         showhanzi16(60,225,15,YELLOW,RED);
         showhanzi16(80,225,16,YELLOW,RED);
         showhanzi16(100,225,17,YELLOW,RED);
         showhanzi16(120,225,18,YELLOW,RED);
         showhanzi16(140,225,19,YELLOW,RED);
         showhanzi16(60,255,20,YELLOW,RED);
         showhanzi16(80,255,21,YELLOW,RED);
         showhanzi16(100,255,22,YELLOW,RED);
         showhanzi16(120,255,23,YELLOW,RED);
         showhanzi16(140,255,24,YELLOW,RED);
         showhanzi16(160,255,25,YELLOW,RED);
         showhanzi16(180,255,26,YELLOW,RED);
         LCD_ShowString(60,294,"BY: jinglixixi");
         key_Configuration();
         while (1)
         {
                     KEY1();
                     KEY2();
         }
}

网友A:
I2S可以spi模拟吗

网友B:
这个设计的非常棒呢。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一下 了。

网友D:
如何实现直接解析mp3的功能呢

网友E:
使用是什么gui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S可以spi模拟吗

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的非常棒呢。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一下 了。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实现直接解析mp3的功能呢

模块内部自身实现的,用户只需串口发送指令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是什么gui实现的?

没有调用现有的GUI,只是设计几个基本函数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向楼主学习

感谢支持

网友G:
背景色可以换一个

网友H(2023-01-06):
非常完整的设计

网友I:
这个可以做蓝牙音频播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做蓝牙音频播放吗?

问题不大,加个串口转蓝牙的模块。但只是传指令而不是传数据。

网友J:
菜单式开发应该很简单了 。

网友K:
mp3解码模块哪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3解码模块哪个好用

我觉得还是这款比较方便

网友L:
没有I2S可惜了。

网友M:
这个屏幕是触摸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屏幕是触摸屏的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