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 RTC时钟使用内部/外部晶振的切换方法

楼主(2022-09-29):
对于使用STM32单片开发项目的同志,经常会使用到STM32的RTC功能,而在配置RTC的功能时需要配置晶振的使用,可以使用内部晶振或外部晶振,配置流程参考官方的示例代码即可。

    但在之前的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由于一些产品的外部晶振损坏(时间长了有些外部晶振容易坏掉),导致RTC实时时钟时间异常。为了降低公司的维护成本,所以考虑通过修改程序,重新配置为STM32内部晶振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应用场景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服务器会固定时间同步产品时间)。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断剑重铸」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kao5671927/article/details/86063493

楼主:
采用外部晶振的RTC部分配置代码:

    /* Enable the PW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Enable the LSE OSC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do{
            tic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tick < 20000);
    tick = 0;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StructInit(&RTC_InitStructure);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楼主:
最初以为改为内部晶振配置比较简单,只要将和外部晶振有关的配置代码改为内部晶振即可。后来发现,STM32芯片的RTC时钟选择一旦配置了之后,想要切切换的话需要多配置一点东西,后来查了手册果然如此,这里给出配置代码,具体手册的说明有时间再放过来,以下部分供同志们参考。

楼主:
RTC从外部晶振切换为内部晶振配置代码:

    uint32_t tick = 0;
    uint32_t tmpreg1 = 0;

    /* Enable the PW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晶振切换时必须执行的步骤,但不能每次上电都执行,否则会清空时间,同志们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考虑执行位置 */
    tmpreg1 = (RCC->BDCR & ~(RCC_BDCR_RTCSEL));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DISABLE);
    RCC->BDCR = tmpreg1;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do{

            tic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tick < 20000);
    tick = 0;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StructInit(&RTC_InitStructure);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网友A:
之前好为什么要这么弄,
现在有需求 了,才知道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