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芯片断电后VDD上还有电压

楼主(2022-09-29):
芯片VDD都断电了,结果测试VDD还有1.2V的电压,这是为啥

哪个引脚倒灌上去的电,正常。

网友A:
是板子其它芯片还在供电,就这个芯片VDD断了? 如果是这样,检查这个芯片与其它电路的链接引脚,很可能其它芯片电路通过IO给这个芯片送电,一般芯片的IO都有对VDD的二极管;这种情况有可能会烧IO口;

还是系统断电后量的?这样就是电容的作用,时间长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板子其它芯片还在供电,就这个芯片VDD断了? 如果是这样,检查这个芯片与其它电路的链接引脚,很可能其它 ...

芯片VDD断电

@sjnh :应该就是io口过来的电
查其它芯片到这个芯片的IO口,例如串口连接时其它芯片的发送TXD IO还是高电平,就会给这个芯片供电;有可能会烧IO口

网友B:
找个风投,发电供应地球

网友C:
很多芯片的IO口内都会有钳位二极管连接到VDD,如同整流电路,所以这种情况就如同外部电源通过IO口内的二极管给VDD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芯片的IO口内都会有钳位二极管连接到VDD,如同整流电路,所以这种情况就如同外部电源通过IO口内的二极 ...

应该是了

网友D:
应该就是io口漏电了

网友E:
应该是用没有fail-safe功能的IO接了高电平,导致IO口电流倒灌,在内部形成回路。可以使用有fail-safe功能的IO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没有fail-safe功能的IO接了高电平,导致IO口电流倒灌,在内部形成回路。可以使用有fail-safe功能的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io口漏电了

是的

网友F:
VDD对GND接300R电阻放电,VDD对GND接5.6V稳压管来吸收IO倒灌的电流,避免IO电流倒灌导致VCC上升烧毁MCU(见过太多人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DD对GND接300R电阻放电,VDD对GND接5.6V稳压管来吸收IO倒灌的电流,避免IO电流倒灌导致VCC上升烧毁MCU(见 ...

大佬牛X

网友G:
如果你调试过单片机的低功耗应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困扰了,只要调过低功耗的都会碰到IO漏电的现象,要把相关的IO口在芯片断电时设为低电平防止IO反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