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流水灯c语言程序stm32,STM32程序编写基本流程

楼主(2022-09-29):
  1. LED流水灯程序初始化流程//1.定义<a class="hl hl-1"  target="_blank" data-report-click="{" 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 so.csdn.net="" so="" search?q="%E7%BB%93%E6%9E%84%E4%BD%93&spm=1001.2101.3001.7020","extra":"{\"searchword\":\"结构体\"}"}"" data-pretit="结构体" data-tit="结构体">结构体变量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2.开启GPIOC的外部时钟,不同的外设开启不同的时钟,IO口复用时两个时钟都要开启。stmf10x_rcc.h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3.设置要控制的<a class="hl hl-1"  target="_blank" data-report-click="{" spm":"1001.2101.3001.7020","dest":"https:="" so.csdn.net="" so="" search?q="GPIO&spm=1001.2101.3001.7020","extra":"{\"searchword\":\"GPIO\"}"}"" data-pretit="gpio" data-tit="GPIO">GPIO管脚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4.设置管脚模式,推挽输出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5.设置GPIOC的引脚速度为50MHz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6.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C,初始化IO口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7.关闭所有LED等灯,GPIO_ResetBits(,);GPIO_SetBits(,);置位和清0函数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寄存器方式GPIO_TypeDef * GPIOx;GPI0x=GPIOA;//开启GPIOA外设时钟GPIOx->APB2ENR|=1<<2;//配置GPIOA.3 4 5为推挽输出50MHZGPIOx->CRL|=0X03<<12|0X03<<16|0X03<<20;//GPIOA.3 4 5输出0xff。GPIOx->ODR=0XFF;LED.H#ifndef __LED_H#define __LED_H#include "stm32f10x.h"#define LED1(a) if(a)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else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define LED2(a) if(a)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else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define LED3(a) if(a)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else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void GPIO_Config(void);#endif""为行连接符,表示本行与上一行属于同一代码行.端口设置可以使用“sys.h“下的PXout(n)=0/1;PXin(n);来进行设置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B:
什么也没有了

确定这是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