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蓝牙广播模式设置

楼主:
CH579蓝牙广播模式如何设置为在普通可发现模式下,循环间断限时广播,使能打开广播之后,广播20s,然后停止广播,过10s之后自动重新开始广播,如此反复。

网友A(2022-09-29):
普通可发现广播是一直广播的,如果是实现你这种功能,就需要自己调用关闭广播和开启广播,可通过下方函数控制广播开关。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uint8_t),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可发现广播是一直广播的,如果是实现你这种功能,就需要自己调用关闭广播和开启广播,可通过下方函数控 ...

请问一下这块板子的原理图可以发我一下吗?443112181@qq.com。谢谢你!

网友A(点评):
已发送,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