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使能定时器1时钟影响串口1功能

楼主(2022-09-29):
使能定时器1时钟前,串口1工作正常,只要加上一句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串口1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默认情况下定时器1和串口1同时用到一组脚,GPIO开启推完输出后,分配给优先级高的外设了。
你把定时器1用到的脚remap一下试试。

网友B:
有这事?  我的串口1 倒是REMAP到PB6 PB7 没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2025-10-17):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_PERIPH_CLOCK' TRUE);gpio_pin_remap_config(TMR1_MUX_11, TRUE);    后面加上这句话  时间1和串口1的功能  可以正常使用。  但会不会影响其他功能  还需要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事?  我的串口1 倒是REMAP到PB6 PB7 没这个问题。

我感觉也不大可能吧,这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外设啊

网友F:
可以尝试在使能定时器1时钟后,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串口通信,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G:
可能是定时器 1 与串口 1 共用时钟源,使能时改变了时钟配置,或引脚复用冲突,导致串口时钟异常或引脚功能错乱。

网友H(2025-11-19):
可能因定时器 1 与串口 1 共享时钟源,使能时改变了时钟频率;或引脚复用冲突,需检查时钟树配置及 GPIO 复用功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