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D32C103实现第一个全国产CANFD转SPI三合一模块

楼主(2022-09-29):
市面上大多数单片机和微处理器都不
直接具备CANFD接口,这给用户选型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利用SPI端口
扩展CANFD接口则是不二的选择。

CANFD转SPI

CANFD转SPI

楼主:
注:该模块与CANFD转以太网三合一模块,硬件平台上一样的,这里就不上传逻辑图和PCB图了
有需求的童鞋们可以到相关的帖子里找,并下载。这里近上传装载固件程序。

网友A:
请问CAN和CANFD的区别都有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CAN和CANFD的区别都有什么呢

CANFD:可以理解成CAN协议的升级版,只升级了协议,物理层未改变。
Can与CanFD主要区别:传输速率不同、数据长度不同、帧格式不同、ID长度不同

网友C:
可以通过can接口转成canfd接口吗

网友D:
三种通讯方式的数据传输速度是不同的 那么快速的数据传输方式会不会受到限制呢

网友E:
板子很简洁,看着都没有设么功能性的芯片啊

网友F:
这个三合一模块的接口都是同一个连接口吗 也就是意味着必须要分时使用了是吧

网友G:
希望M4系列也升级CANF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种通讯方式的数据传输速度是不同的 那么快速的数据传输方式会不会受到限制呢 ...

CANFD转USB和SPI可以满足接收5M CANFD满载不丢帧,CANFD转TTL只能应用在低信息密度的场景,其受TTL串口通讯速率的限制。具体详细内容,在下载使用说明书中都有阐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三合一模块的接口都是同一个连接口吗 也就是意味着必须要分时使用了是吧 ...

您说的对,CANFD接口是一个,其它则是三个不同的接口,一个模块可当三个模块用,最大限度的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三个模块是分时工作的,具体详见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