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调试问题

楼主(2022-09-29):
使用MDK + jlink调试HCL136可以下载也能断电,但是看不到芯片的寄存器怎么解决,还有调试ADC用TIM0触发,TIMO的中断可以进入但是ADC没有触发转换怎么回事,已经设置了Adc_SqrExtTrigCfg(AdcMskTrigTimer0, TRUE);

楼主:
寄存器已经解决,SFR文件没有添加,给上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已经解决,SFR文件没有添加,给上路径就可以了

华大技术支持:877378012(Q/vx)

楼主:
解决了,看到TIM例程有针对ADC的用了那个可以,才看到TIM0不是用的溢出中断来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