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之FSMC驱动LCD深入理解

楼主(2022-09-29):
CD, ST
目前市场上的LCD种类繁多,驱动方式也多种多样。
一般都是液晶面板,液晶控制器,触摸控制器三种器件进行组合的。

楼主:
现在的LCD驱动框图如下:
带液晶驱动器的LCD一般都内置显存,采用8080/SPI接口。

楼主:
不带液晶驱动器的LCD一般都采用RGB接口。

楼主:
现在深入理解一下用FSMC/FMC模拟8080接口驱动:

楼主:
LCD常见的驱动芯片ILI9341用8080接口进行驱动的话,只要满足它的驱动时序就可以驱动LCD了,只是用普通的IO进行时序模拟比较复杂罢了。常见的方式是采用FSMC进行模拟,而FSMC和8080信号线和时序看起来基本一致,只是FSMC多了许多地址线而已。

楼主:
从FSMC时序图来看,在一个写入周期内,除了地址信号,其它信号都是一致的,而地址信号A[25:0]在整个写入周期内都在生效,但是8080接口没有地址信号只有D/CX(数据/指令切换)信号,而D/CX信号只需要一个IO,那我们就可以将A[25:0]中的一个IO当作D/CX信号来用。

楼主:
那么D/CX信号怎么实现呢?

楼主:
D/CX信号高电平表示图像数据,低电平表示指令数据。

楼主:
对于8080接口来说它一个周期需要D[15:0]+D/CX共17位数据就可以进行数据解析了,
而对于FSMC接口来说它一个周期需要发送A[25:0]+D[15:0]共42位数据。

楼主:
数据宽度是16位的话就要注意FSMC_A地址信号和内部存储地址的对应关系,FSMC_A0对应内存地址的bit1,依次类推,FSMC_A24对应内存地址的bit25

楼主:
我们以FSMC_Bank1_NORSRAM1作为片选内存进行分析:

楼主:
FSMC_Bank1_NORSRAM1首地址是0x6000 0000,那么FSMC的地址寻址从0x6000 0000开始,假设FSMC要从首地址发数据,那它的A[25:0]就是0x6000 0000的低26位数据,它的D[15:0]就是0x01 0xa0 (0000 0001 1010 0000)。

楼主:
假如我们的8080接口连的是FSMC_A1这个地址线,那么我们要发送指令的话A1这个IO就需要一直是0才可以,而A1对应内存地址的bit2,我们从地址0x6000 0000开始随便找一个bit2是0的地址,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发送指令数据了(只要不超出NORSRAM1的地址范围就行),比如0x6000 0000或0x6000 0001或0x6000 0002…,这些地址bit2都是0,给这些地址写数据就相当于发送指令数据了。

楼主:
如果我们要发送图像数据,那么A1这个IO就需要一直是1才可以,那我们就需要从地址0x6000 0000开始随便找一个bit2是1的地址,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发送图像数据了(只要不超出NORSRAM1的地址范围就行),比如0x6000 0004或0x6000 0005或0x6000 0006…,这些地址bit2都是1,给这些地址写数据就相当于发送图像数据了。

楼主:
因此FSMC模拟8080接口的指令地址和图像数据地址不是唯一的,只要满足时序要求的地址都可以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一般我们都是从片选内存的首地址开始寻找指令地址和图像数据地址,这时候就用到置0和置1的方法了。

楼主:
置0:Addr&=~(1<<n)
置1:Addr|=(1<<n)
16位数据宽度的FSMC_A[24:0]和内存地址的对应关系是:FSMC_A0对应内存地址的bit1,依次类推,FSMC_A24对应内存地址的bit25。

楼主:
Addr是内存的首地址,n=FSMC_Ax+1。A0的话n=1,A1的话n=2…

楼主:
Addr=0x6000 0000
指令地址:0x6000 0000&=~(1<<2) ----->0x6000 0000
图像数据地址:0x6000 0000|=(1<<2)---->0x6000 0004

楼主: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理解了,地址随便猜了,总有正确的,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