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SMC-LCD驱动学习

楼主(2022-09-29):
液晶控制原理
STM32F429 系列的芯片不需要额外的液晶控制器,也就是说它把专用液晶控制器的功能集成到 STM32F429 芯片内部了,可以理解为电脑的 CPU 集成显卡,它节约了额外的控制器成本。而 STM32F407 系列的芯片由于没有集成液晶控制器到芯片内部,所以它只能驱动自带控制器的屏幕,可以理解为电脑的外置显卡。

楼主:
液晶面板的信号线-RGB接口

楼主:
RGB 信号线
RGB 信号线各有 8 根,分别用于表示液晶屏一个像素点的红、绿、蓝颜色分量。使用
红绿蓝颜色分量来表示颜色是一种通用的做法,打开 Windows 系统自带的画板调色
工具,可看到颜色的红绿蓝分量值,见图 26_8。常见的颜色表示会在“RGB”后面附
带各个颜色分量值的数据位数,如 RGB565 表示红绿蓝的数据线数分别为 5、 6、 5 根,
一共为 16 个数据位,可表示 216 种颜色;而这个液晶屏的种颜色分量的数据线都有 8
根,所以它支持 RGB888 格式,一共 24 位数据线,可表示的颜色为 224 种。

楼主:
同步时钟信号 CLK
液晶屏与外部使用同步通讯方式,以 CLK 信号作为同步时钟,在同步时钟的驱动下,
每个时钟传输一个像素点数据。

楼主:
水平同步信号 HSYNC
水平同步信号 HSYNC(Horizontal Sync) 用于表示液晶屏一行像素数据的传输结束,每
传输完成液晶屏的一行像素数据时, HSYNC 会发生电平跳变,如分辨率为 800x480
的显示屏 (800 列, 480 行),传输一帧的图像 HSYNC 的电平会跳变 480 次。

楼主:
垂直同步信号 VSYNC
垂直同步信号 VSYNC(Vertical Sync) 用于表示液晶屏一帧像素数据的传输结束,每传
输完成一帧像素数据时, VSYNC 会发生电平跳变。其中“帧”是图像的单位,一幅
图像称为一帧,在液晶屏中,一帧指一个完整屏液晶像素点。人们常常用“帧/秒”来
表示液晶屏的刷新特性,即液晶屏每秒可以显示多少帧图像,如液晶屏以 60 帧/秒的
速率运行时, VSYNC 每秒钟电平会跳变 60 次。

楼主:
数据使能信号 DE
数据使能信号 DE(Data Enable) 用于表示数据的有效性,当 DE 信号线为高电平时,
RGB 信号线表示的数据有效。

楼主:
液晶数据传输时序

楼主:
液晶通讯中的时间参数

楼主:
在这些时间参数控制的区域,数据使能信号线“DE”都为低电平, RGB 数据线的信号无效,当
“DE”为高电平时,表示的数据有效,传输的数据会直接影响液晶屏的显示区域。

楼主:
26.2.3 显存
液晶屏中的每个像素点都是数据,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把每个像素点的数据缓存起来,再传输给液
晶屏,一般会使用 SRAM 或 SDRAM 性质的存储器,而这些专门用于存储显示数据的存储器,则
被称为显存。显存一般至少要能存储液晶屏的一帧显示数据,如分辨率为 800x480 的液晶屏,使
用 RGB888 格式显示,它的一帧显示数据大小为: 3x800x480=1152000 字节;若使用 RGB565 格
式显示,一帧显示数据大小为: 2x800x480=768000 字节。

楼主:
野火 4.3 寸液晶屏简介

液晶面板,在它的内部包含了一个型号为 NT35510 的液晶控制器芯片 (由于集成度高,所以图中无法看见),该液晶控制器使用 8080 接口与单片机通讯,图中液晶面板引出的 FPC 信号线即 8080 接口 (RGB 接口已在内部直接与 NT35510 相连),且控制器中包含有显存,单片机把要显示的数据通过引出的 8080 接口发送到液晶控制器,这些数据会被存储到它内部的显存中,然后液晶控制器不断把显存的内容刷新到液晶面板,显示内容。

楼主:
液晶屏的信号线及 8080 时序

NT35510 控制器根据自身的 IM[3:0] 信号线电平决定它与 MCU 的通讯方式,它本身支持 SPI 及
8080 通讯方式,本示例中液晶屏的 NT35510 控制器在出厂前就已经按固定配置好 (内部已连接
硬件电路),它被配置为通过 8080 接口通讯,使用 16 根数据线的 RGB565 格式,且背光 LED 引
脚不与 NT35510 相连,而是直接引出到排针供外部控制器控制。内部硬件电路连接完,剩下的其
它信号线被引出到 FPC 排线,最后该排线由 PCB 底板引出到排针,排针再与实验板上的 STM32
芯片连接,引出的排针信号线见图 26_13。

楼主:
液晶屏引出的信号线说明

楼主:
  1. 这些信号线即 8080 通讯接口,带 X 的表示低电平有效, STM32 通过该接口与 NT35510 芯片
  2. 进行通讯,实现对液晶屏的控制。通讯的内容主要包括命令和显存数据,显存数据即各个像素
  3. 点的 RGB565 内容;命令是指对 NT35510 的控制指令, MCU 可通过 8080 接口发送命令编码
  4. 控制 NT35510 的工作方式,例如复位指令、设置光标指令、睡眠模式指令等等,具体的指令在
  5. 《NT35510-Data Sheet.pdf》数据手册均有详细说明。写命令时序图见图 26_14。

楼主:
写命令时序

楼主:
、写命令

                1)CSX ↓写命令时序由片选信号 CSX 拉低开始

楼主:
D/CX↓对数据/命令选择信号线 D/CX 也置低电平表示写入的是命令地址、

楼主:
以写信号 WRX 为低,读信号 RDX 为高表示数据传输方向为写入

楼主:
在数据线 D[23:0](或 D[15:0]) 输出命令地址

楼主:
传命令参数
      1)D/CX 要置高电平,表示写入的是命令数据

                2)在数据线 D[23:0](或 D[15:0]) 输出数据

楼主:
使用 STM32 的 FSMC 模拟 8080 接口时序

NT35510 的 8080 通讯接口时序可以由 STM32 使用普通 I/O 接口进行模拟,但这样效率太低,
STM32 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控制方法——使用 FSMC 接口实现 8080 时序。

楼主:
FSMC 模式 B 时序与 8080 时序对比(写过程)

楼主:
对比 FSMC NOR/PSRAM 中的模式 B 时序与 NT35510 液晶控制器芯片使用的 8080 时
序可发现,这两个时序是十分相似的 (除了 FSMC 的地址线 A 和 8080 的 D/CX 线,可以说是完
全一样),它们的信号线对比见表 27‑5。

楼主:
FSMC 的 NOR 与 8080 信号线对比

楼主:
加粗信号时序一样

对于 D/CX 线,它为高电平的时候表示数值,为低电平的时候表示命令,如果能使用 FSMC 的 A 地址线根据不同的情况产生对应的电平,那么就完全可以使用 FSMC 来产生 8080 接口需要的时序了。

楼主:
野火开发板使用FSMC_A0连接D/CX
为了模拟出 8080 时序,我们可以把 FSMC 的 A0 地址线 (也可以使用其它 A1/A2 等地址线) 与
NT35510 芯片 8080 接口的 *D/CX 信号线连接 *,那么当 A0 为高电平时 (即 D/CX 为高电平),数
据线 D[15:0] 的信号会被 NT35510 理解为数值,若 A0 为低电平时 (即 D/CX 为低电平),传输的
信号则会被理解为命令。

楼主:
FSMC 向不同地址写入数据,即可控制A0(D/CX)的电平

使用 FSMC 输出地址示例

楼主:
有了这个基础,只要配置好 FSMC 外设,然后在代码中利用指针变量,向不同的地址单元写入数
据,就能够由 FSMC 模拟出的 8080 接口向 NT35510 写入控制命令或 GRAM 的数据了。
注意:在实际控制时,以上地址计算方式还不完整,还需要注意 HADDR 内部地址与 FSMC 地址
信号线的转换,关于这部分内容在代码讲解时再详细举例说明

楼主:
野火407 HAL  LCD液晶显示代码分析
FSMC+RESET+BK引脚配置
修改了一下配置,未验证

楼主:
配置FSMC的模式

楼主:
计算控制液晶屏时使用的地址

计算地址的过程如下:
(1) 本工程中使用的是 FSMC_NE3 作为 8080_CS 片选信号,所以首先可以确认地址范围,当访
问 0X6800 0000 ~ 0X6BFF FFFF 地址时, FSMC 均会对外产生片选有效的访问时序;

楼主:
(2) 本工程中使用 FSMC_A0 地址线作为命令/数据选择线 RS 信号,所以在以上地址范围内,再
选择出使得 FSMC_A0 输出高电平的地址,即可控制表示数据,选择出使得 FSMC_A0 输出
低电平的地址,即可控制表示命令。

楼主:
要使 FSMC_A0 地址线为高电平,实质是输出地址信号的第 0 位为 1 即可,使用 0X6800
0000~0X6BFF FFFF 内的任意地址,作如下运算:
设置地址的第 0 位为 1: 0X6800 0000 |= (1«0) = 0x6800 0001

楼主:
要使 FSMC_A0 地址线为低电平,实质是输出地址信号的第 0 位为 0 即可,使用 0X6800
0000~0X6BFF FFFF 内的任意地址,作如下运算:
设置地址的第 0 位为 0: 0X6800 0000 &= ~ (1«0) = 0x6800 0000

楼主:
)还需区分16位和8位数据宽度计算

楼主:
当 STM32 访问内部的 0x6800 0002 地址时, FSMC 自动输出时序,且使得与液晶屏的数据/命令选择线 RS(即 D/CX) 相连的 FSMC_A0 输出高电平,使得液晶屏会把传输过程理解为数据传输;

#define FSMC_Addr_NT35510_CMD ( ( uint32_t ) 0x68000000 )
__inline void NT35510_Write_Cmd ( uint16_t usCmd )
{
* ( __IO uint16_t * ) ( FSMC_Addr_NT35510_CMD ) = usCmd;
}

当 STM32 访问内部的 0X6800 0000 地址时, FSMC 自动输出时序,且使得与液晶屏的数据/命令选择线 RS(即 D/CX) 相连的 FSMC_A0 输出低电平,使得液晶屏会把传输过程理解为命令传输。

#define FSMC_Addr_NT35510_DATA ( ( uint32_t ) 0x68000002 )

__inline void NT35510_Write_Data ( uint16_t usData )
{
* ( __IO uint16_t * ) ( FSMC_Addr_NT35510_DATA ) = usData;
}

楼主:
向液晶屏写入初始化配置
初始化过程中发送的代码及参数主要是配置了液晶屏的上电过程、显示屏的伽玛参数、分辨
率、像素格式等内容,这些配置主要由液晶屏生产厂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