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dma中断进不去,找不到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22-09-29):
最近用gd32f303cc芯片,配置pwm+dma驱动ws2812灯带,但灯的数量一点多,需要dma一个包一个包发,所以使用到dma的中断,但是现在我在标准库里都找不到dma的中断服务函数,根本就进不去中断里,求各位大佬指教指教一下

网友A:
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在启动文件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里面找啊

没有回调FUNCTION吗?

网友B:
              DCD     DMA0_Channel0_IRQHandler          ; 27:DMA0 Channel0
                DCD     DMA0_Channel1_IRQHandler          ; 28:DMA0 Channel1
                DCD     DMA0_Channel2_IRQHandler          ; 29:DMA0 Channel2
                DCD     DMA0_Channel3_IRQHandler          ; 30:DMA0 Channel3
                DCD     DMA0_Channel4_IRQHandler          ; 31:DMA0 Channel4
                DCD     DMA0_Channel5_IRQHandler          ; 32:DMA0 Channel5
                DCD     DMA0_Channel6_IRQHandler          ; 33:DMA0 Channel6
startup文件里的,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程序没有定义DMA中断服务函数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官方的DMA例程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     DMA0_Channel0_IRQHandler          ; 27:DMA0 Channel0
                DCD     D ...

是不是将 void DMA0_Channel0_IRQHandler(void)这样填写到gd32f30x_it.c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找不到呢,在启动文件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里面找啊

是找到DMA0_Channel0_IRQHandler,然后填写到gd32f30x_it.c的文件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找到DMA0_Channel0_IRQHandler,然后填写到gd32f30x_it.c的文件中吗?

是的

网友E:
我现在用stm32cubemx 开发 再移植到GD32测试, 纯粹GD32 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stm32cubemx 开发 再移植到GD32测试, 纯粹GD32 吃不消

直接用hai库来运行吗?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网友F(2022-11-06):
在启动文件startup.s里的中断向量表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