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零基础使用STM32

楼主(2022-09-29):
程序如何下载串口下载(需要串口、FlyMCU)

楼主:
仿真器下载(SWD下载)

楼主:
点亮一个LED灯

配置GPIO引脚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PE.5 输出高

楼主:
引脚拉高或拉低

楼主:
三、LED灯闪烁

需要延时函数(加入delay.h、delay.c、sys.h、sys.c文件)
添加文件并包含文件夹目录
先将对应的文件放进一个文件夹内,注意外部工程的文件夹要在工程内部包含。
外部添加文件

楼主:
内部包含文件夹目录

楼主:
工程内创建文件夹并包含文件

楼主:
使用对应的函数
(1)、在对应文件内包含头文件

楼主:
函数初始化

楼主:
调用需要的函数,使用延时函数

楼主:
掌握上例操作过后,可以尝试查看STM32操作OLED文章,试着将OLED的代码融合进入工程,并且测试成功。如果要理解内部原理,可能还需要花些时间去琢磨,如果只是使用,会移植代码就能做出东西。

网友A:
估计零基础可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