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l5的device里面没有芯片型号

楼主(2022-09-29):
keil5的device里面没有芯片型号遇到这个问题时,按照网友的各种方法进行操作,一直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最终发现,我这次的原因是,无意中修改了Pack中的信息,如下图,将fixed改成了excluded,最后将其改为fixed,问题解决。

网友A:
芯片支持包没有安装吧

网友B:
肯定是没有安装芯片支持包吧

网友C:
没有装pack包吧

网友D:
从keil的官网上就可以下到驱动包

网友E:
需要自己手动安装device里面的芯片型号

网友F:
软件中上方有个三色按钮,点击就是Pack Installer

网友G:
选择你需要的芯片,点击蓝圈中的“install”,即可安装该芯片的器件库 等待该器件库安装自动完成后,该芯片就会由灰色变成绿色

网友H:
顶端工具栏 -> Project -> Manage -> 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迁移完成后,然后就可以正常选型了

网友I:
打开keil5,点击File->DeviceDatabase,就可以了

网友J:
keil5 的pack installer里面安装对应的DevicePack版本就行了。

网友K:
是keil uvision5吧,确实元件库由安装包自带改为在线下载。

网友D:
使用keil5时没有所要用的芯片包,此时需要自己手动安装

网友L(2022-11-01):
Pack Installer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M:
可以选择通用的arm的芯片进行编译

网友N:
将下载的包放在.\Keil_v5\ARM\PACK中。

网友O:
你要编译哪个种类的芯片呢

网友P:
keil的官网找不到这个pack包吗

网友Q:
你可以选择一个可以替代的型号。

网友R:
找不到的型号,需要安装相关的KEIL插件或者芯片的封装文件

网友L:
如果没有可以直接在安装软件里面下载到。

网友S:
官网一般都是提供了相关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