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EEPROM地址问题

楼主:
EEPROM地址问题,假如总线上挂了10个24C02,MCU或者主控怎么去识别对应的是哪个EEPROM?我看很多都是直接并联在总线上,地址设置端1-3脚都是接GND!

网友A(2022-09-29):
三端都接地,那是因为他只使用一块a24c02,要多接几块,就要通过三个引脚分配地址。最多只能接8块,图中期间地址0x00

网友B:
一般最多能挂8个,3位外部地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端都接地,那是因为他只使用一块a24c02,要多接几块,就要通过三个引脚分配地址。最多只能接8块,图中期 ...

也就是说通过三个脚的接电平的组合来实现不同的地址?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最多能挂8个,3位外部地址选择

如果要挂更多的负载  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挂更多的负载  怎么弄

直接选个容量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选个容量大的

这不是容量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挂更多的负载  怎么弄

挂更多负载和挂更多24C02可不是一回事。
24Cxxx只有3个地址PIN,所以同一条I2C总线至多只能挂8片24Cxxx,但可以挂更多不同器件地址的器件。
如果需要挂更多的24Cxxx,那聪明的做法是直接换颗容量更大的。
但还是想在同一条I2C总线上挂更多24Cxxx,那就加个开关切换SCL或SDA线,这样可以挂N多。
另外,注意标准速度的I2C总线最大电容是400pF,挂太多器件注意电容不要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更多负载和挂更多24C02可不是一回事。
24Cxxx只有3个地址PIN,所以同一条I2C总线至多只能挂8片24Cxxx, ...

很专业

网友D(点评):
相当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