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0K8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9-29):
在使用jlink连接时出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截图?我遇到的问题是jlink 连接时出现如下警告,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 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 Executing init sequence ...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perform custom init sequence.

楼主:
这是我使用IAR下载例程时,出现的问题;有没有大大帮我看看啊

网友A:
JFlash连接不上看起来像是芯片锁死了,可以解锁重新配置Jflash试试

网友B:
J-Flash 点击连接芯片,能连接成功吗?

网友A:
排查一下硬件连线问题;看一下是不是按照这个文件添加国民芯片的

楼主:
该怎么解锁重新配置呢?我使用JLinkNsUnlockTool V1.0.6没有发现n32g030的解锁;
我先用jlink连接上了后,在用iar下载例程,结果下载失败,下不进去;然后用jlink连接,就连接不上了;
既然第一次能够连接上,那应该不是硬件连线和添加文件的问题;(这个论坛怎么只能发三次,不让我回复了...小声bb)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怎么解锁重新配置呢?我使用JLinkNsUnlockTool V1.0.6没有发现n32g030的解锁;
我先用jlink连接上了后, ...

用MCU DOWN load tool 上位机软件工具看看是否进入读保护了,将芯片boot0上拉,再串口工具连接好芯片UART1,打开上位机选择对应COM端口点击连接就可以看到

网友D(2024-03-08):
可能是你配置GPIO的时候禁用了SWD功能;

将芯片boot0上拉,
再重新上电开机,(这时候其实进入的是串口烧写模式,单片机等待串口数据流。  不用管它  ,直接用JLINK就可以搞定)
然后再用J-LINK烧一个正常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