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
做体温测量,用红外的好还是用热敏电阻的好

楼主(2022-09-29):
哪个测量更准确啊,我想用热敏电阻,不知道这个想法好不好。

楼主:
发现了一个以前论坛参加活动送的热敏电阻,很小,带根线,想改造成体温计。用0.91寸的OLED显示。

网友:
可以做出来试试看。

网友A:
红外好在不用接触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红外,温度精度是否高,如果精度高,红外肯定好,还是非接触式的,但红外会贵一些。热敏电阻还需要电阻分压,电阻精度对温度的精度也有影响,一般差个几度都正常,但架不住它便宜,楼主可以从精度,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价格三方面考虑进行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红外,温度精度是否高,如果精度高,红外肯定好,还是非接触式的,但红外会贵一些。热敏 ...

嗯,有道理,我可以用手头这个先测试下试试,建议非常好,十分感谢。

网友C:
是想做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红外,温度精度是否高,如果精度高,红外肯定好,还是非接触式的,但红外会贵一些。热敏 ...

红外体温计不可能有高精度,它测的只是体表温度而不是体内温度,然后再用空气温度进行拟合才得到的虚拟的体内温度,并且不同个体也会有很大的偏差,精度能做到0.5℃都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不能用来做医院诊断。

接触式的医用电子体温度用的是高精度的热敏电阻,精度可以到0.1℃,且测量的部位腋下、口腔的温度接近体内温度,可以作为诊断依据。

楼主(点评):
en ,这也是我想DIY一个接触式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