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黑田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2-09-29):
《射频电路设计-理论与应用》的第五章,设计任务1

用ADS软件设计了一下:
最终转换结果:

都是不对称的。
跟书里介绍的不一样。最终出来的滤波器形状也是不对称的,尺寸是按照ads2020输出画的。

按照书里的:这是我按书里计算+Txline软件算的微带

经分析,ads2020,左边和右边的黑田转换不一样?请问有知道吗?

楼主(2024-09-02):
今天又装了一遍,2021版本还是不对称的,一怒之下,自己编了了个程序,备用。

LP_T=[1.7508,1.2296,2.5408,1.2296,1.7058]

##LP_T=[0.618,1.618,2.0,1.618,0.618]
LP=[]
TLP=[]

def get_HALF_T():
    N=len(LP_T)
    for i in range(N//2+1,N):
        if(i%2==0):
            LP.append(['C',1/LP_T[i]])
        else:
            LP.append(['L',LP_T[i]])
    print('半边堆栈:',LP)

def add_tl():
    LP.append(['T',1])
    print('增加冗余传输线:',LP)

def TC2LT():
    index=len(LP)
    TL=LP.pop()
    C=LP.pop()
    z_T1=TL[1]
    z_C=C[1]
    N=1+z_C/z_T1
    z_L=z_T1/N
    z_T2=z_C/N

    LP.append(['T',z_T2])
    LP.append(['L',z_L])
    print('黑田规则并联电容转串联电感:',LP)

def LT2TC():
    TL=LP.pop()
    L=LP.pop()
    z_T1=TL[1]
    z_L=L[1]
    N=1+z_T1/z_L
    z_C=N*z_T1
    z_T2=N*z_L

    TLP.append(['C',z_C])
    TLP.append(['T',z_T2])
    print('黑田规则串联电感转并联电感:',LP)
    print('输出:',TLP)

def HALF2FULL():
    N=len(TLP)
    TLP.append(['C',1/LP_T[len(LP_T)//2]])
    for i in range(N):
        TLP.append(TLP[N-1-i])
    print('完整:',TLP)

def TL50():
    global TLP
    result=[]
    for v in TLP:
        result.append([v[0],v[1]*50])
        print(v[0],'%.1f'%(v[1]*50),'lambda/8')
get_HALF_T()
add_tl()
TC2LT()
add_tl()
LT2TC()
LT2TC()

HALF2FULL()
TL50()

程序输出:
  1. 半边堆栈: [['L', 1.2296], ['C', 0.5862351975612616]]
  2. 增加冗余传输线: [['L', 1.2296], ['C', 0.5862351975612616], ['T', 1]]
  3. 黑田规则并联电容转串联电感: [['L', 1.2296], ['T', 0.3695764653706852], ['L', 0.6304235346293148]]
  4. 增加冗余传输线: [['L', 1.2296], ['T', 0.3695764653706852], ['L', 0.6304235346293148], ['T', 1]]
  5. 黑田规则串联电感转并联电感: [['L', 1.2296], ['T', 0.3695764653706852]]
  6. 输出: [['C', 2.586235197561262], ['T', 1.630423534629315]]
  7. 黑田规则串联电感转并联电感: []
  8. 输出: [['C', 2.586235197561262], ['T', 1.630423534629315], ['C', 0.4806587390823714], ['T', 1.5991764653706853]]
  9. 完整: [['C', 2.586235197561262], ['T', 1.630423534629315], ['C', 0.4806587390823714], ['T', 1.5991764653706853], ['C', 0.39357682619647355], ['T', 1.5991764653706853], ['C', 0.4806587390823714], ['T', 1.630423534629315], ['C', 2.586235197561262]]
  10. C 129.3 lambda/8
  11. T 81.5 lambda/8
  12. C 24.0 lambda/8
  13. T 80.0 lambda/8
  14. C 19.7 lambda/8
  15. T 80.0 lambda/8
  16. C 24.0 lambda/8
  17. T 81.5 lambda/8
  18. C 129.3 lambda/8

以前下了个别的版本是正常的。不记得啥版本,晕死。

网友A(2024-10-15):
小叶,我在音响DIY论坛见到5555了,他让我代他向你万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