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05C6PA通过XHSH MCU Programmer串口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大大,第一次使用华大的单片机,华大HC32F005C6PA在通过XHSH MCU Programmer下载程序的时候串口连接成功,但是总是提示串口操作超时,读取加密信息不成功,求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可以保证串口线的连接是正确的。这个单片机我没有接外部晶振,是否会是这个引起的?

1664447651(1).jpg (47.88 KB )

下载过程

下载过程

网友A(2022-09-30):
试试把通信波特率降到115200

网友B:
波特率调低点试试

网友C:
有这么高的常规的波特率吗 手册上没有这个数据啊

网友D:
波特率太高了 估计都 要跑飞了

网友E:
串口通讯不存在这么快的波特率 好像比 最快的能设置的波特率都快 上三倍了吧

网友F:
可以监测一下波形 估计都变形了  肯定不规则了

网友G:
估计只能保证打开串口了 根本就无法建立正常的通讯了

网友H:
使用的肯定刚不是外部晶振啊  内部晶振经过分频能达到这么快的通讯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