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无感FOC控制好学习吗?

楼主(2022-09-29):
学这个需要学FOC的理论吗,还是直接有库函数调用就行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1.html    需要了解下FOC理论;上面有凌鸥提供的学习资料,方便入手

网友B:
还是好学的,看看理论知识,然后上手实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1310-1-1.html    需要了解下FOC理论;上面有凌鸥提供的学习资料,方便入 ...

学习下,这种东西好

网友D:
了解一下理论知识,不是很难。

网友E:
学一下理论,多实践就行了

网友F:
电机驱动方面只需要使用库函数,但是我们除了电机基本的观测器,SVPWM等核心算法封成库函数,其它电流环,速度环,功率环,调速,PWM检测等全部开放,很多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进行程序编写。FOC调试不是盲调,也不是改几个参数就可以调试好的,我们要根据实际项目的应用,选择好电机运行流程,预充电->顺逆风->初始位置检测->预定位->角度开环强拖->角度闭环运行等进行删减或增添;并且电流速度功率控制的如何,相电流波形是否正常,最大转速为什么达不到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自己有一定FOC理论知识才能够分析,不然很难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硬件上需要对各种方案的硬件demo有详细了解,根据方案不同选择对应硬件设计,PCB布板也多少了解一些,遇到硬件问题我们也需要分析查找原因,因为遇到问题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所以软件工程师也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

网友G:
先把理论知识书本上的知识学扎实把

网友G:
悟性高的话学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因人而异吧

网友H:
好多事情静下心来就比较容易懂,如果环境不好,一会被指派做这一会被指派做那,那就很难。

网友E(2022-11-06):
了解一下理论知识,不是很难

网友I(2022-12-20):
电机驱动不深入研究的话直接调库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