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2-09-29):
图中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是怎么推出来的,有个疑问MOS管导通后下面这个运放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跟随器?仿真来看应该不是的。

网友A:
虚短续断

网友B:
U1的的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C:
这是什么书上的,你给的缺少条件吧,R2=R3,R5=R6。利用虚短虚断和叠加定理,可以算出来。

网友D(2022-11-08):
这是一个模拟电路,几乎不存在Q1完全“导通”的情况,电路时动态的!动态的!
Q1可以为时个动态电阻,在供电电压和输入不变的情况下,Q1的电阻是“不变”的,除非负载变化!
所有的动态调整,都是为了满足电源波动、输出电阻变化等带来的输出变化。

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忘记登上来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