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STM32F0底板硬件架构设计与原理

楼主:
STM32F0底板接口明细:
STM32F0底板作为整块节点的核心(如下图所示),因此其接口相对应来说较多,具体的接口有:

1:5V电源输入口,STM32F0底板需要额定5V的电源,该电源接口是整个节点的供电口。

2:电源拨动开关,电源拨动开关相当于家庭设备的开关,起到通电断电的作用。

3:J-Link程序下载口,因为是整块节点的核心,因此需要一块主控芯片启动控制的作用,既然有主控芯片的话,就必定带有主控芯片的程序下载口。

4:传感器板接口,该传感器板接口分为上下两排插针,对应传感器板的上下两排插排。

5:ZigBee模块接口,该ZigBee模块与传感器接口一样分为上下两排插排所对应ZigBee模块的上下两排插排。

楼主(2022-09-29):
传感器板接口:
         传感器板的接口相对应来说就比较简单。

         1:STM32F0底板接口,该接口与STM32F0底板的传感器接口相连接,其作用是将传感器的数据与传感器类型编号传送给STM32F0底板,以便于STM32F0能够正确识别到传感器的类型与采集该传感器的数据(例如下图光照强度传感器)

楼主:
STM32F0底板引脚定义:
STM32F0底板的主要组成由两排插针,每排有20根插针,其每根插针旁边都标识有STM32F0引脚连接的引脚号或者电源接地的编号,我们可以通过编号来进行编程操作。

楼主:
引脚分布如下:

1:传感器类型判定引脚,PA4、PA5、PA8、PA9、PA10,这五个引脚用于判定传感器的具体类型。可以通过读取这5个引脚的电平状态来得出传感器板的ID号,通过识别不同的ID号来运行不同的程序,以达到相同的STM32F0底板采集不同的传感器数据。

楼主:
2:串口通讯引脚,其ZigBee模块与STM32F0底板之间的数据通讯是采用串口通讯,其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其具体通讯协议后面的实验将会仔细讲解到。其中STM32F0底板中需要使用到两个引脚分别作为数据的接收与数据发送引脚;

楼主:
在飞航科技的物联网节点上,已经分配好使用到的引脚,其引脚分别为:

TX(数据发送引脚) ------>PB6

RX(数据接收引脚) ------>PB7

楼主:
3:蜂鸣器,STM32F0底板上面搭载有一个蜂鸣器,其蜂鸣器的作用为判定底板是否启动成功,若蜂鸣器鸣叫后,代表底板程序正常启动。其蜂鸣器的引脚定义为:

蜂鸣器引脚---->PC13

楼主:
4:复位按键,STM32F0底板上面配置了一个按键,其按键连接在STM32F0主控的NRST引脚上,其功能为重启。

网友A:
可以多做点外设。

网友B:
可以在画个底板

网友C:
这个电源接口可以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