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32F MCU 看门狗使用

楼主(2022-09-29):
HK32F MCU有一个窗口看门狗和一个独立看门狗,一般使用独立看门狗来防止程序死机,和STM32的看门狗不一样的是,HK32F MCU的看门狗RC时钟为128KHz,STM32位32KHz。

楼主:
HK32F MCU的独立看门狗驱动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hk32f030m_iwdg.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x time:8190ms.
  * @param  :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IWDG_Init( uint16_t Time_ms )
{
        uint16_t ReloadValue;

        if( Time_ms > 8190 )
        {
                        Time_ms = 8190;
        }

        ReloadValue = Time_ms/2;

  IWDG_Enable( );
  IWDG_WriteAccessCmd( 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IWDG_SetPrescaler( IWDG_Prescaler_256 );
  IWDG_SetReload( ReloadValue );

  IWDG_SetWindowValue( ReloadValue );
  IWDG_ReloadCounter();
}

/**
  * @brief  : None.
  * @param  :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IWDG_Feed( void )
{
        while( IWDG_GetFlagStatus( IWDG_FLAG_RVU ) != RESET );
        IWDG_ReloadCounter();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这个有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