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SWD是一种串行调试接口

楼主(2022-09-29):
1.SWD是一种串行调试接口,与JTAG相比,SWD只要两根线,分别为:SWCLK和SWDIO。减少了对单片机GPIO口的占用,SWD方式可以在线调试的。
SWDIO–串行数据线,用于数据的读出和写入
SWDCLK–串行时钟线,提供所需要的时钟信号

1.J-Link仿真器
J-Link是德国SEGGER公司推出基于JTAG的仿真器。
J-LINK是一个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IAR、ADS 等平台。

楼主:
2.ULink仿真器

ULINK是ARM/KEIL公司推出的仿真器,目前网上可找到的是其升级版本,ULINK2和ULINK Pro仿真器。ULINK/ULINK2可以配合Keil软件实现仿真功能,并且仅可以在Keil软件上使用,增加了串行调试(SWD)支持,返回时钟支持和实时代理等功能。开发工程师通过结合使用RealView MDK的调试器和ULINK2,可以方便的在目标硬件上进行片上调试(使用on-chip JTAG,SWD和OCDS)、Flash编程。

要注意的是,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平台下使用,ADS、IAR下不能使用。

楼主:
3.ST-LINK仿真器

ST-LINK是专门针对意法半导体STM8和STM32系列芯片的仿真器。ST-LINK /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

    编程功能:可烧写FLASH ROM、EEPROM、AFR等;

    仿真功能: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各种调试方法,可查看IO状态,变量数据等;

    仿真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仿真调试,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反应速度快;

楼主:
ST-Link接口定义

楼主:
ST-LINK/V2

Very low-cost professional tool to debug and program STM8 and STM32MCUs with the mai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IDE)

STM8:ST STVD, IAR EWSTM8

STM32: Atollic TrueSTUDIO ,IAR EWARM,Keil MDK ARM,TASKING VX -tooiset

Supports STM8 SWIM protocol and STM32 JTAG,SWD AND SWV protocois

Downioad the latest firmware at www.st.com

楼主:
Downioad the latest firmware at www.st.com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说swd没有jtag稳定呢

网友B:
开发的一种串行线调试接口,其优点是所需引线少、易排版、使用简单。

网友C:
ULink仿真器是不是用在CPLD或者FPGA上居多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LINK/V2

Very low-cost professional tool to debug and program STM8 and STM32MCUs with the main in ...

感觉现在市场山 很多这个仿真器的盗版产品

网友E:
单片机仿真器是一种在电子产品开发阶段代替单片机芯片进行软硬件调试的开发工具。

网友F:
真的都挺好用的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么大的下载口 太占地方了

网友G:
采用swd接口程序时使用哪些引脚

网友H:
用SWD调试器下载程序,为什么拔掉后程序不运行了

网友I:
swd和jatg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J:
调试接口SWD如何配置既可以下载程序又可以当一般IO口

网友K:
采用swd接口调试程序时,使用哪些引脚

网友L:
swdio和swclk需要加上下拉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