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M32F013x的ADC采样通道串扰问题

楼主(2022-09-29):
1,adc时钟过大,超过了15M的最大值,改小ADC时钟即可
     ADC1->ADCFG |= ADCFG_ADCPRE_9;

楼主:
2,采样时间太短,增大采样时间,越大数据越稳定,但是采样速率会更慢,自己根据项目权衡

ADC1->ADCFG |= ADCFG_SAMCTL_13_5;

网友A:
ADC 常规通道的扫描模式来完成这一功能。

网友B:
AD采样时间太短 通道切换后就立即开始转换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把采样周期设置的大一些,越大越好。

网友A:
可能是你采样间隔时间太短

网友C: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网友D:
采样周期调大点

网友E:
立模式的 ADC 采集需要在一个通道采集并且转换完成后才会进行下一个通道的采集。

网友F:
分别配置到ADC1和ADC2上面,彻底隔离。

网友G:
采样的值还是不正常,感觉采样值互相错位了。

网友H:
ADC采样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网友I:
可能是软硬件有缺陷,导致ADC的转换电压值不稳定。

网友J(2022-11-02):
把采样周期设置的大一些

网友K:
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