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微MM32F013x函数库,出现编译警告

楼主:
使用灵动微MM32F013x函数库,出现编译警告1296-D: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ase u32
使用灵动微MM32F013x函数库,出现编译警告1296-D: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case u32。

楼主(2022-09-29):
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接通过设置keil编译器,屏蔽此警告。

网友A:
不定义成结构体也不会有警告

网友B:
改成一下以下定义可以解决,将整形数据改成指针。

网友C:
用#define的方式定义 程序执行中直接一个个变量的地址来用

网友D:
#if defined(__CC_ARM)
// Suppress warning message: extended constant initialiser used
#pragma diag_suppress 1296
#elif defined(__ICCARM__)
#elif defined(__GNUC__)
#endif

网友E:
怎么设置keil编译器,屏蔽此警告 ?

网友F:
改一下定义试试

网友G:
其实程序运行正常的

网友H:
编译器设置问题

网友I:
应该定义成指针型数字

网友J:
用(  (uint32_t)LPC_SSP0_BASE + offsetof(LPC_SSP_TypeDef , DR)  )这样的形式试试看呢?

网友K: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

网友L:
还是GPIOABCD等各个口定义的问题吧,是不是某些地方没设置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