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能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22-09-30):
小弟运放和模拟电路学的很差,很多东西不太理解,下图是我用multisim仿真的用一个AD8032搭出来的同相加法电路,该电路基本就是以前课本里面学过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2=R6=R5, R7=2R1,此情况下,输出应该是两个同相输入之和,但是仿真时却发现,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毫伏电压值时比如1mv,输出结果是不对的,并不是两个同相输入端之和,甚至还出现了负值,而两个同相输入端输入值大于毫伏值,比如为1V时,输出结果是正确的,为1.9V,接近2V。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是我仿真设置不对,还是另有原因?希望高手能分析下,谢谢!

同相端输入1mv,输出结果为负值,并非两者之和,如下,

同相端输入1V,输出结果正确,如下,

@饭蛋云清 :但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这差距完全是错到离谱了
考虑一下Vos ?

网友A:
楼主的分析没错,仿真软件有BUG,不要被误导。

网友B:
楼主用双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C:
用0漂移运放就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分析没错,仿真软件有BUG,不要被误导。

你是说实际情况这种电路接法是没问题的吗?我的实际电路两个同相输入端都是毫伏级电压,这是multisim的仿真软件,也会有bu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实际情况这种电路接法是没问题的吗?我的实际电路两个同相输入端都是毫伏级电压,这是multisim的仿 ...
multisim出BUG是很正常的。
实际肯定不会出负压,只是输入信号太小的话,由于运放本身Vos的影响,可能会有较大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双电源应该就好了.

和双电源没关系,已经试过了,输出值完全和单电源完全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ultisim出BUG是很正常的。
实际肯定不会出负压,只是输入信号太小的话,由于运放本身Vos的影响,可能会有 ...

单电源可以出负值,因为轨到轨运放电源采用了电荷泵。楼主问题是运放选择错误,高速运放通常os偏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出BUG是很正常的。
实际肯定不会出负压,只是输入信号太小的话,由于运放本身Vos的影响,可能会有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可以出负值,因为轨到轨运放电源采用了电荷泵。楼主问题是运放选择错误,高速运放通常os偏移很大。 ...

明白了,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漂移运放就正确了。

牛X,膜拜大佬!看来我得重新选个运放了,非常感谢!

网友E:
这是非差分电路,用加和法则,VDD,等效电路。

网友F:
对此方面的知识非常感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G:
实际电路中你的1mV电压意义不大。很难搞出这么小的电压,万用表都要跳。

网友H:
对于输入1,在3脚是1/3MV ;输出 (1/3)*3=1MV;
同样:对于输入2,在3脚是1/3MV ;输出 (1/3)*3=1MV;

输出1和2同时加1mv,输出就是2mv。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