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充电的电压极性

楼主(2022-09-30):
为啥上图的正电压会在电感右端?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谁能详细的解答下?

U=Ldi/dt,电流的变化率越高,引发的电压越高。

网友A: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或者说电流有惯性,自己想象一下。

网友B:
把它当着电流源向外供电,那么右边就是电源的正极

网友C:
开关接通时,电子在电路中的运动方向是从电感右端向左端运动,此时断开开关,那么电子应该不会继续运动了,但是电感会尝试让电子继续运动,于是电感自己的电子会继续从右端向左端运动,使得电感右端少了电子而左端多了电子,于是电感右端出现正电压左端出现负电压。

网友D:
电感电流要连续,不能突变。开关接通时电感电流向右,则断开时也一样电流向右,所以高压向右。

网友E:
任何元件,电源哪极所至,就是哪极的电位,电阻如是,电抗亦如是,
理想电感阻值为零,但是,上电瞬间不会短路,因为有一股「暗劲」堵着,这股 跟电源顶牛 的暗劲,就是 自感电势。

网友E:
上电时,电感自感电势 跟电源电动势 对抗
断电时,电感自感电势 跟电源电动势 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