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的DVCC纹波如何消除?

楼主(2022-09-30):
环境:主板电压5v,电源输出VCC,分离出AVCC、DVCC两路电源;GND经磁珠分成AVSS、DVSS两路;使用外部8MHz晶振。
AVCC~AVSS之间接100nF、47uF电容,AVCC~GND无纹波;
DVCC~AVSS之间接100nF、47uF电容,DVCC~GND存在最大8MHz纹波,

*DVCC仅给HC32L196提供电源,无其他芯片元件使用。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消除DVCC纹波?

网友A:
一般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是DVSS与GND之间的

楼主:
原来是DVSS和GND之间的。

楼主:
原来是DVSS与GND之间,看来是DVSS布线问题。

网友B:
没有PCB和原理图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原因都可能。

网友C:
纹波是开关频率引起的,无法消除。

网友D:
在输出端口对地并接103、102、104瓷片电容。电容值越小,滤除的纹波频率越高

网友E:
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口串联磁珠,再输出,但是如果你电源后边有DC-DC模块的话,你就得慎用磁珠了,因为磁珠可能会是某种规格的DC-DC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高频纹波噪声来源于高频功率开关变换电路

网友G:
电源的纹波抑制比是多少?PSRR的dB值越高,表明该电源的抗干扰能力越强

网友H:
测试纹波需要正确的测试方法的。靠近电源输出测量,不能随意找个地就测

网友I:
跟电源及其周边芯片的布局及走线也有关系

网友J:
正常滤波就好

楼主:
AVSS和GND用磁珠隔离了,加了个电容解决了纹波。但是ADC转换结果稳定性差。可能是AVSS和GND隔离的结果吧,ADC输入的参考点是GND。

网友K(2022-11-02):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L:
使用的是ldo电源电路吗

网友M:
加滤波器 一般为(104+10uF电容)

网友N:
可以采取无源滤波或者由原滤波的方法。

网友O:
这个需要电容才能解决的。

网友P:
增大电容容量,用LC或RC等等手段。

网友Q:
一、通过优化电路设计来抑制电源纹波串入;二、通过过滤电路增加硬件来降低纹波,比如增大电容容量。

网友R:
加大输出低频滤波的电感,电容参数,使低频纹波降低到所需的指标。

楼主:
谢谢大家支招,问题解决了。

网友S:
搞个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T:
通过在滤波电路增加硬件来降低纹波

网友U:
可加大滤波电路和滤波的极数

网友V:
根据要消除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和电容组成滤波电路,一般可以减小纹波。

网友W:
可以通过加大电容容量,采用多颗电容并联减小ESR,或者选用ESR较小的电容等方式来降低低温纹波大小。

网友X:
开关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Y(2022-12-02):
在滤波电容上并一个能滤去纹波频率的小电容。

网友Z:
把地线中加一个电感,如PCB有数字地的话与模拟地加个0R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