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_IDE_Linux用户手册(附IDE下载地址)

楼主(2022-09-30):
AT32_IDE_Linux用户手册
AT32_IDE_Linux工具下载链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ad/TOOL/AT32_IDE_V1.0.02_Linux.zip
用户手册pdf文件见附件

本手册用于介绍Artery AT32 IDE。AT32 IDE是个跨平台ARM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环境。 它包含一系列的Eclipse插件和工具。该插件可让用户在AT32 IDE开发环境下创建、建置和调试AT32 MCU。拥有下面这些特色。
l  使用雅特力项目向导创建项目:新项目向导为不同的雅特力目标MCU提供创建模板项目。
l  使用GNU ARM工具链来构建项目:该工具键包含ARM的GCC编译程序。用户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它来建置项目。
l  使用GDB来调试项目:用户可暂停、单步、运行和监视目标芯片。存取内存及闪存是允许的。 支持设置硬件断点及检测点。此外,用户可以抹除目标芯片和编程用户配置。

支持雅特力型号:
AT32F403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21xx
AT32F425xx
AT32F435xx
AT32F437xx
AT32WB415xx

目录

1                   引言
1.1                环境要求
1.2                名词解释

2                   安装
2.1                在windows上安装AT32 IDE
2.1.1             运行安装程序,选择安装语言
2.1.2             选择目标位置
2.1.3            选择附件条件
2.1.4             准备安装
2.1.5             安装完成
2.2                在Linux上安装AT32 IDE
2.2.1             解压缩文件
2.2.2             安装GCC
2.2.3             配置udev设备访问权限
2.2.4             安装HIDAPI库
2.2.5             安装ncurses库
2.2.6             运行AT32 IDE
2.3                选择Workspace

3                   新建项目
3.1                新项目向导
3.2                目标芯片配置
3.3                调试配置
3.4                GNU工具链配置
3.5                完成项目创建
3.6                构建项目
3.7                项目构建配置

4                   调试项目
4.1                调试配置
4.1.1             Main标签页
4.1.2             Debugger标签页
4.2                启动调试
4.3                其他功能介绍
4.3.1             雅特力MCU项目模板插件的升级
4.3.2             切换中英文
4.3.3             打开用户手册

5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5.1                配置问题
5.2                调试问题
6                   文档版本历史

1     引言
1.1   环境要求
软件要求
需要Windows 7及以上操作系统支持。
Linux发行版本支持Ubuntu 18.4及以上、Fedora 34及以上、Centos 7及以上。
使用AT-Link仿真器时,无需安装驱动。
使用J-Link仿真器时,需要安装J-Link仿真器的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需安裝J-Link v6.20c及其以上版本,安装J-Link v6.20c以下版本将无法使用本软件。

硬件要求
AT-Link仿真器。
J-Link仿真器。
PC/AT兼容机,Pentium或更高CPU。
XVGA(1024*768)颜色显示器。
至少512M RAM。
至少20M磁盘空间。

1.2   名词解释
AT-Link仿真器
AT-Link是Artery公司为支持仿真内核芯片推出的仿真器。

J-Link仿真器
J-Link是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内核芯片推出的仿真器。

2     安装
AT32 IDE提供安装程序,可直接运行安装程序,根据提示完成安装。安装程序包含有JRE运行环境、ARM工具链、GCC Make构建工具,不需要单独安装这些环境。
2.1   在windows上安装AT32 IDE
2.1.1 运行安装程序,选择安装语言
运行安装程序AT32IDE_V1.0.0_Setup.exe,根据需要选择安装语言,这里提供了简体中文和英文。选择安装语言后点确定按钮。
图1. 选择安装语言

2.1.2 选择目标位置
选择AT32 IDE的安装位置,指定安装路径时不要带有空格和中文字符,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如下图所示:
图2. 选择目标位置

2.1.3 选择附件条件
选择是否需要创建桌面快捷方式。然后点下一步继续安装。
图3. 选择附件条件

2.1.4 准备安装
点击安装按钮,将进行AT32 IDE的安装,可以看到当前安装进度,直到安装完成。

图4. 正在安装

2.1.5 安装完成
AT32 IDE安装完成,如下图所示。

图5. 安装完成

2.2   在Linux上安装AT32 IDE
AT32 IDE支持的Linux发行版本目前测试了Ubuntu 18.4及以上、Fedora 34及以上、Centos 7及以上。这里以在Ubuntu 20.4上安装为例。

2.2.1 解压缩文件
将AT32IDE_for_Linux_V1.0.0.tar.gz拷贝到Ubuntu系统中,使用如下命令解压:
$ mkdir AT32IDE
$ tar –xvf AT32IDE.tar.gz –C AT32IDE
图6. 解压缩文件

2.2.2 安装GCC
如已经安装了GCC,则跳过。否则需要安装GCC。可以使用命令“gcc --version”查看是否安装了GCC。

GCC安装命令如下:
Ubuntu:
     $ sudo apt update
     $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Fedora:
     $ sudo yum install gcc
     $ sudo yum install gcc-c++

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y gcc gcc-c++

图7. 安装gcc命令

2.2.3 配置udev设备访问权限
OpenOCD需要root用户才能访问udev设备。将OpenOCD/contrib目录中的60-openocd.rules文件复制到/etc/udev/rules.d目录下,命令取下:

     $ sudo cp AT32IDE/OpenOCD/contrib/60-openocd.rules /etc/udev/rules.d

图8. 配置udev设备访问权限

2.2.4 安装HIDAPI库
CMSIS支持需要HIDAPI库,使用如下命令安装:
     Ubuntu:
            $ sudo apt install libhidapi-dev

     Fedora:

$ sudo dnf install hiadpi-devel

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epel-release
$ sudo yum install hidapi-devel

图9. 安装HIDAPI库

2.2.5 安装ncurses库
arm-gone-eabi-gdb需要使用ncurses库,可以在终端运行arm-gone-eabi-gdb,查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如下图所示,则需要安装ncurses库。

图10. 执行arm-gone-eabi-gdb失败

安装命令:
     Ubuntu:
            $ sudo apt install libncurses5
     Fedora:
$ sudo dnf install ncurses-compat-libs
Centos:
                            $ sudo yum install ncurses-devel

图11. 安装ncurses库

2.2.6 运行AT32 IDE
进入AT32IDE目录,可以在终端中输入:. /AT32IDE运行,也可以直接双击AT32IDE运行。
图12. 运行AT32 IDE

2.3   选择Workspace
当AT32 IDE启动时,我们必须选择一个Workspace,其包含相关项目并构成一个应用程序。此外,AT32 IDE和项目的一些配置设置也存储在这里。对于不同的计算机,配置设置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创建自己的Workspace,而不是复制其他用户的Workspace。一次只能有一个工作空间处于活动状态。若要切换Workspace,点选【文件】->【切换工作空间】。

图13. 选择工作空间

3     新建项目
3.1   新项目向导
AT32 ID提供支持雅特力MCU的C语言项目模板,方便用户快速创建项目。菜单栏【File】>【New】>【C Project】。新建项目向导的对话框将出现。在对话框内,输入项目名称,这里以AT32F403AVGT7为例,项目名称也输入AT32F403AVGT7;项目类型选择AT32F403A_407 C Project;工具链默认选择Arm Cross GCC,点击Next按钮继续。

图14. 新项目向导

3.2   目标芯片配置
根据实际目标MCU,选择AT32F403A对应的目标芯片,这里选择AT32F403AVGT7。外部时钟External clock一般默认都是0x8000000;其他配置根据实际选择。

图15. 目标芯片配置

3.3   调试配置
默认,点击Next继续

图16. 调试配置

3.4   GNU工具链配置
GNU工具链配置,默认选择GNU Tools for ARM Embedded Processors (arm-none-eabi-gcc),工具链路径这里也集成到了AT32 IDE中,不需要单独进行选择。点击Finish创建项目。
如果不能自动选择Toolchain path,可以手动选择,gcc-arm-none-eabi和Build Tools都包含在了IDE的环境中。目录分别为:
gcc-arm-none-eabi的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gcc-arm-none-eabi-10.3-2021.10\bin
Build Tools的目录:AT32IDE\platform\tools\Build Tools\bin。

图17. GNU工具链配置

3.5   完成项目创建
AT32F403AVGT7项目创建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图18. 完成项目创建

3.6   构建项目
右键单击项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Build Project”,或者选择项目,点击菜单栏的“Build Project”对项目进行构建,生成elf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19. 工具栏构建项目

图20. 构建项目

构建的项目日志在控制台进行打印。如下图所示:

图21. 构建结果

3.7   项目构建配置
项目创建完成之后,我们也可根据需要对项目构建重新配置。选择菜单【Project】>【Properties】或右键项目选择【Properties】,将出现项目的属性对话框。在C/C++ Build>Settings,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更改构建配置,点击应用按钮使配置生效。设置完成后,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配置重新构建项目。

图22. 构建配置

4     调试项目
4.1   调试配置
在启动程序调试前,必须先进行调试配置,包含所有关于调试所需的信息。

选择菜单【Run】>【Debug Configurations…】打开调试配置对话框。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将自动创建AT-Link调试配置,并再右边进行显示。所有的调试配置信息都会自动生成,一般可以不需要进行修改。

4.1.1 Main标签页
Main标签页中,项目应与创建创建的项目名称一致,创建时会自动生成。C/C++程序一般会自动搜索项目中构建的elf文件,这里自动填写Debug\xxxxx.elf。如果没有提前构建项目,找不到elf文件,则自动填写Debug\${project_name}.elf,当构建产生以项目名称命名的elf时,这里的配置也可以正常使用。

图23. Main标签页

4.1.2 Debugger标签页
Debugger标签页中的信息创建时也自动进行了配置。OpenOCD的执行程序和脚本文件配置路劲是相对路劲,因为这些工具都已近存放在AT32 IDE的安装文件中。这里自动配置了执行程序路径、SVD文件路径,并根据芯片类型配置了Config options。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行修改。如需要使用WinUSB,则需要勾选“WinUSB”,则Config options的信息中将自动配置为“-f ./interface/atlink_dap_v2.cfg”。

如下图所示:

图24. Debugger标签页

4.2   启动调试
选择上一步创建的调试配置“AT42F403AVGT7 Debug”,并点击工具栏“Launch in ‘Debug’ mode”按钮,启动项目调试。如下图所示:

图25. 启动调试

弹出切换透视图对话框,点击“切换”按钮切换到Debugger透视图。如下图所示:

图26. 切换透视图

项目启动调试,并切换到调试透视图。在调试透视图可以进行各种调试功能操作。如查看变量值、表达式值、外围寄存器等。如下图所示:

图27.调试透视图

4.3   其他功能介绍
4.3.1 雅特力MCU项目模板插件的升级
雅特力MCU项目模板会随着BSP的更新,需要对项目模板插件进行升级。雅特力MCU项目模板插件可以在雅特力官网下载。升级方式与Eclipse的插件离线安装方式一致。

选择菜单【Help】>【Install New Software…】打开安装对话框。点击“Add…”按钮打开Add Repository对话框,点击“Archive…”按钮,选择插件压缩包“org.eclipse.embedcdt.repository-6.2.1-SNAPSHOT.zip”,并点击“Add”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28.添加插件

AT32 IDE将会自动分析项目模板压缩包里面的所有插件,将在信息列表中显示出来。列表中勾选上所有项目,并取消勾选“Contact all update sites during install to find required software”,点击“Next”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29.显示安装插件信息列表

安装细节显示了所有需要安装的插件,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回到AT32 IDE主程序,在右下角有安装进度,可以点击打开“进度视图”查看当前安装的进度。安装完成后,将弹出“Trust”对话框,点击“Select All”,然后勾选“Always trust all content”,在弹出的“Always Trust Everything Configuration”对话框点击“Yes, I Accept the Risk”。回到“Trust”对话框点击下方的“Trust selected”按钮,这时插件更新完成,在弹出的“Software Updates”对话框,点击“Restart Now”按钮重启AT32 IDE。如下图所示:

图30.安装进度

图31.重启

4.3.2 切换中英文
选择菜单【Help】>【Change Language】打开中英文选择对话框。选择需要切换的语言,然后“OK”按钮。在弹出的是否重启对话框中选择“Yes”,重启AT32 IDE,这时语言切换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32.切换语言

4.3.3 打开用户手册
选择菜单【Help】>【Open User Manul】启动打开AT32 IDE的用户手册。

5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本章节总结一些使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使用中可以作为参考。

5.1            配置问题
1.      编译时提示如下信息:

“ Cannot run program “make”: Launching failed. Error: Program “make”not found in PATH。”

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法:这种情况是一般是GCC Make构建工具没有正确配置。ARM工具链、GCC Make构建工具配置路径在AT32 IDE中会默认配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GCC Make构建工具默认配置没有生效。

如果是Windows系统,配置方法是在菜单栏选择【Windows】,并打开【Preferences】,在MCU配置的Global Build Tools Path中配置路径为“${eclipse_home}/platform/tools/Build Tools/bin”。另外Global Arm Toolchains Path默认配置为“${eclipse_home}/platform/tools/gcc-arm-none-eabi-10.3-2021.10/bin”。

如果是Linux系统,可能是没有安装GCC,可以参考2.2.2安装GCC。

5.2            调试问题
1.      调试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Error: please select the matching algorithm

Error: auto_probe failed

Error: Connect failed. Consider setting up a gdb-attach event for the target to prepare target for GDB connect, or use 'gdb_memory_map disable'.

Error: attempted 'gdb' connection rejected”

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法:这种情况检查一下是否接了多个AT-Link连接,这样可能出现不能正确找到我们需要调试的MCU。如果只接一个AT-Link,那么需要检查一下MCU是否被锁死或者处于保护状态。

2.      调试时卡住不动,也没有错误提示。

分析原因及解决方法:请检查工程创建时选择的MCU型号与开发板MCU型号不一致。

网友A:
这ide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