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恒流源、恒压源、MOS导通之后的压降

楼主(2022-09-30):
恒流源、恒压源、MOS导通之后的压降

一、这是一款很经典的恒流电路,负载电流只收运放同相输入端VIN的控制。需要恒流多少,只需要控制VIN的值即可。

如果想要负载端的电压是恒定(输出想要的值)的,大家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

1.电压采样,闭环控制,这是一种方法

2.采用稳压二极管的方式,虽然电压能恒定,但是不能灵活控制输出想要的电压值

3.

--------欢迎补充

二、MOS饱和导通之后  VDS之间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A:
这是恒流电路vds很好计算,这个电路在输入电压较低时会有输出电流纹波,输入电压越低纹波越大,需要进行改进,改进后的电路可以达到ua级的恒流精度。这个电路只能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下使用。

网友B(2022-12-03):
感觉同时具备恒流河恒压,本身有点矛盾,或者可能是我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