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电压计算

楼主(2022-09-30):
节点电压计算

【(V1-Vin-)/600】=【(Vin--V2)/(600+10.2)】

【(V1-Vin+)/(600+10.2)】=【(Vin+-V2)/600】

分别求出Vin-、Vin+的值,就可以得到Vin-、Vin+之和
前提是知道V1  V2的值  如果只是知道电压差   是计算不出来Vin-、Vin+的?哪个坛友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100V是V1,V2的电压差吗?如果是的话4个未知量列4个方程应该可以算出来。

网友B:
条件足够了

网友C:
只要知道V1 V2电压差,就可以计算出Vin+、Vin-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知道V1 V2电压差,就可以计算出Vin+、Vin-的电压差。

如果要算电压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算电压和呢

那就要知道两个输入电压值。打个比方,两个人站在不同高度,很容易测量其高度差(高度差几米这种差值),但是要知道他们两各自的海拔高度(绝对高程),则要有0点海拔参考。

比喻很恰当!没办法求出两Vin电压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要知道两个输入电压值。打个比方,两个人站在不同高度,很容易测量其高度差(高度差几米这种差值), ...

可以设置V2为参考点  并设定电位为0